怎样才能消除车床x.z间隙?请教

楼主(2011-11-18):
本人用得是广数980tdBde /.怎样才能消除车床x.z间隙,参数怎么改啊。。。。。。。。

网友(2012-04-11):
本人也高不懂。。。听人家师傅差多少补多少。。。。。。。我试过,,没用。。。。

网友:
。。。。这个很简单。说明书上可以看见参数修改方式。然后你给x.z轴打表就可以了,虽然我没有调试过,理论上简单。

网友:
最好用激光干涉仪检验一下X,Z轴的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然后根据结果在参数里面进行修改。

网友:
用百分表打表检测间隙 差多少补多少就行了

网友:
我也没调过,机床上的参数尽量别乱改

网友:
用百分表  来回打一下相差多少      然后取值的一般    然后  打开参数 找到  x  或z轴的补偿参数    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翻说明书吧说明书都有的,要改参数

网友:
就是改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