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车差不多300KG重,由于要移动的,用4个脚轮固定,请教

楼主(2011-11-18):
现有一个小车差不多300KG重,由于要移动的,用4个脚轮固定,2个定向,2个万向,问下行用多大的脚轮才可以,而且这小车上有一个电机,要求工作的时候小车不能动,有什么办法吗?或者是带刹车的脚轮能不能定得住?

楼主:
求大神教育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这类问题查查相关手册就可,最直接就是去市场买几个。估计直径70-80,宽度45-55。

网友:
很好的机会,可惜我没时间啊

网友A:
承重问题好解决,脚轮样本上都写,
关于刹车的问题,看你要求的稳定性要多高,要是高的话,它不能用于做支撑,得另加支撑,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买个带刹车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重问题好解决,脚轮样本上都写,
关于刹车的问题,看你要求的稳定性要多高,要是高的话,它不能用于做支 ...

就一个小电机,有一根轴转动,稳定性要求不是很高,要刹车的脚轮会不会移动啊,又要固定又要移动怎么办啊

网友:
到市场去看撒,大把有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小电机,有一根轴转动,稳定性要求不是很高,要刹车的脚轮会不会移动啊,又要固定又要移动怎么办啊 ...

带刹车的脚轮全靠手动,标准件

网友:
脚轮是标准件,每种脚轮都有承重表供选择的,到买脚轮的商店说明你需要承重多少的,卖家就帮你选了。
固定问题要看你的定位要求了,要求不高,直接买带制动的脚轮即可,要求高在做个定位装置配套就是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在加一组支撑臂,
就想吊车那样,行走的时候轮子走,到达固定位置需要工作时就会把另外的四个支撑臂伸出,比较方便啊

网友(2018-03-26):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在加一组支撑臂,
就想吊车那样,行走的时候轮子走,到达固定位置需要工作时就会把另外的四个支撑 ...

请问这种有比较简单的机构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