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一般用什么材料?用T7A脆不脆?

楼主(2011-11-18):
弹簧夹头一般用什么材料?用T7A脆不脆?

网友A:
弹簧钢就好了。没有么换45或40CR也可以,别整体热处理,夹持的地方打个高频就好了。

网友(点评):
感谢指导,回答的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就好了。没有么换45或40CR也可以,别整体热处理,夹持的地方打个高频就好了。

请教大侠,用T7A做弹簧夹头是不是容易脆?

网友(点评):
不脆,弹簧钢65钢与T7也差不了多少,普通的倒也没什么,按弹簧处理

网友(点评):
大侠,“普通的”值的是什么?

网友A:
看你的夹头结构再说了,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夹头结构再说了,不能一概而论。

大侠不要吊胃口啊,请具体说明。

网友A:
内撑弹簧夹还是外夹弹簧夹?夹头是什么精度?夹持工件材料,夹多长,多大?气缸还是液缸夹紧?夹力多大?受力面多大,什么设备?等等……以前去日本YUKIWA定做弹簧夹头,人家的问题给了我密密麻麻一张纸。指定要回答完了再说下一步。所以对照上述问题,你的问题我没法一句话就回答。最多我能说碳素工具钢可以做夹具,但是否适合楼主不清楚。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专业的

网友(2015-04-13):
引用 网友A:
内撑弹簧夹还是外夹弹簧夹?夹头是什么精度?夹持工件材料,夹多长,多大?气缸还是液缸夹紧?夹力多大?受 ...

你是做弹簧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