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磨削放在发蓝之后的吗?请教

楼主(2011-11-18):
有一弹簧夹头,要求发蓝,可是收到的件(的配合面)表面白亮。请教:有把磨削放在发蓝之后的吗?先发蓝再磨削还算发蓝吗?

网友A:
一般来说磨削表面不做发蓝等表面处理。这是因为如果磨削表面是配合面,自然不需要处理;如果是外观面,磨削表面更能体现精度,并且如果处理得当一般也不会生锈。

网友(点评):
如此,应该是先发蓝后磨削了?

网友:
我们的功能性零件,多数是放在之后的

网友(点评):
磨削放在发蓝之后?

网友:
我们的磨削的零件一般不发蓝。

网友(点评):
不是整个零件都磨削,是零件上有几个表面为磨削面,其它为非磨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磨削表面不做发蓝等表面处理。这是因为如果磨削表面是配合面,自然不需要处理;如果是外观面,磨削 ...

先磨削后发蓝有什么坏处吗?书上说发蓝对精度没有影响。

网友:
发蓝之后磨  颜色分明 很是美观

网友B:
对于要求精度高的零件如轴类、法兰类一般是应该在磨削前发蓝,因为发蓝工艺要加热,温度要100°C以上,有可能引起零件的热变形,所以,发蓝前留出加工余量,处理后在进行磨加工,可以保证精度,零件也美观,要注意,加工后立即清洗干净,并涂上防锈油,以免零件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要求精度高的零件如轴类、法兰类一般是应该在磨削前发蓝,因为发蓝工艺要加热,温度要100°C以上,有可 ...

1.发蓝会影响产品精度吗(书上说发蓝对产品精度没有影响)?
2.如果一个零件有发蓝要求(设计要求),其上有些表面精度较高,需要磨削,在没有争取设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制造部门是否可以自行决定先发蓝后磨削?先发蓝后磨削算不算不符合图纸(发蓝)要求?

网友B:
回复:
1、        发蓝会影响产品精度吗(书上说发蓝对产品精度没有影响)? 答:发蓝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用化学反应的方法使钢铁零件表面形成四氧化三铁的氧化膜,由于四氧化三铁比较稳定,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如果使用常温发黑(也有叫发蓝的)工艺,生成的膜比用高温工艺(大约130°C)质量要差一些,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形。但是使用热发黑工艺,由于加热,对零件的精度还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金属材料的内部具有内应力,其内应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加工时,随着材料形状的改变与加工时材料的受力,材料会形成新的内应力,在常温时形成一种平衡状态,表现为零件的稳定尺寸。但是当温度改变,这种平衡也会被打破,会在新的温度下形成新的内应力平衡。也就会带来零件的形状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要求精密加工的零件都会有比如调质处理,除了改变金属的组织结构,提高一些硬度,还有消除金属内应力的作用。对于锻造的零件,也会有回火、或是高温除应力处理等等。
关于变形,关键是多少算变形?金属零件加工后,即使放着,也可能会变形,所以细长轴、丝杠等零件通常要用绳子拴住,吊在架子上,使轴向与地面垂直,防止由于地球的重力引起平放的细长轴变形。对于要求不高的零件来说,这点变形就不算变形,但是要求高的零件这样就不行,就是严重的变形。精密加工的零件,要在恒温车间里加工,一般是粗加工----半精加工----热处理-----放置一段时间(时效处理)----进入恒温车间放置几天,等温度与室温一致,并要过几天再加工,加工时要小切削量,,尽量减小加工应力与温度变化,再留出磨加工余量,一般只有几丝的量,再放置几天后才开始磨加工。这样的零件就会尺寸精度很高,长久不变性。 关于发蓝,还有一种方法生成,既热处理法,它是由热处理工人通过热处理的方法做出来,其使用的温度更高,生成的蓝色非常漂亮的深蓝,钟表零件的处理(如钟的发条)。现在发黑与发蓝常常混为一谈,有些混淆了特在此说明一下。
2、既然你们单位有工艺部门,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先与他们打个招呼为好,一是表示对工艺人员的尊重,二是如果有什么责任也好大家公担。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回答的非常细致、非常专业、太好了!

网友(点评):
大侠居然是0点回的贴,在此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1、        发蓝会影响产品精度吗(书上说发蓝对产品精度没有影响)? 答:发蓝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用化学反 ...

其实我就是工艺部门,我说的是一个工艺装备(弹簧夹头),对于这个工艺装备来讲,我就相当于是设计部门(实际为某工具厂为我们设计的)。
该弹簧夹头的设计图纸上有表面发蓝的要求。
为我公司提供该弹簧夹头的厂家不止一家,有的公司就是先磨削后发蓝,成品整个表面都是黑色的;有的公司就是先发蓝后磨削,成品有的表面是黑色的,有的表面是白色的。
我对发蓝不怎么了解,我就想知道先发蓝后磨削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不需要与使用单位事先进行沟通的,是不是算符合设计图纸发蓝要求的。(我就寻思先在这里咨询下,免得在与厂家交流的过程中,被人家笑话"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懂"。)

网友:
如果先磨后发黑可以达到精度,还是最好的,毕竟有一层保护层;如果精度达不到要求,只能先发黑后磨加工。最好的还是选择不易生锈的合金工具钢来制造,不用表面处理,长期不锈,美观又有精度,当然成本会稍高一点。

网友:
没听说过啊,有吗????、/?

网友(2012-12-24):
真是佩服这个帖子让我这个销售丝杠的学到了一些,一发蓝和发黑不一样,二。是有发黑后再磨削的,而且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1、        发蓝会影响产品精度吗(书上说发蓝对产品精度没有影响)? 答:发蓝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用化学反 ...

专业,像高人学习

网友:
发蓝之后磨  颜色分明

网友:
想高手前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