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床上加工大平面该用哪种铣刀?请教

楼主(2011-11-18):
我在立铣床上加工一个大平面,材料是A3的,是个箱体。用大盘刀加工时,切削量才4MM,走刀时工件就会被吸上去,是不是因为的刀具没选择正确。哪位师傅能告诉我

网友:
没看见图纸和具体情况,估计是箱体刚性不足。箱体如果是焊接的并且尺寸较大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没看见图纸和具体情况,不好说,估计是箱体刚性不足并且尺寸较大容易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