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常用术语及定义(中英文对照)

楼主(2011-11-18):
轴承 bearing
()滚动轴承总论
1. 滚动轴承 rolling bearing
在支承负荷和彼此相对运动的零件间作滚动运动的轴承,它包括有滚道的零件和带或不带隔离或引导件的滚动体组。可用于承受径向、轴向或径向与轴向的联合负荷。
2. 单列轴承 single row bearing
具有一列滚动体的滚动轴承。
3. 双列轴承 double row bearing
具有两列滚动体的滚动轴承。
4. 多列轴承 multi-row bearing
具有多于两列的滚动体,承受同一方向负荷的滚动轴承,最好是指出列数及轴承类型,例如:"四列向心圆柱滚子轴承"
5. 满装滚动体轴承 full complement bearing
无保持架的轴承,每列滚动体周向间的间隙总和小于滚动体的直径并尽可能小,以使轴承有良好的性能。
6. 角接触轴承 angular contact bearing
公称接触角大于0°而小于90°的滚动轴承。
7. 调心轴承 self-aligning bearing
一滚道是球面形的,能适应两滚道轴心线间的角偏差及角运动的轴承。
8. 可分离的轴承 separable bearing
具有可分离部件的滚动轴承。
9. 不可分离轴承 non-separable bearing
在最终装配后,轴承套圈均不能任意自由分离的滚动轴承。
注:对于不同方法分离零件的轴承,例如有双半套圈(020108)的球轴承不另规定缩略术语。
10. 英制轴承 inch bearing
原设计时外形尺寸及公差以英制单位表示的滚动轴承。
11. 开型轴承 open bearing
无防尘盖及密封圈的滚动轴承。
12. 密封圈轴承 sealed bearing
一面或两面装有密封圈的滚动轴承。
13. 防尘盖轴承 shielded bearing
一面或两面装有防尘盖的滚动轴承。
14. 闭型轴承 capped bearing
带有一个或两个密封圈,一个或两个防尘盖及一个密封圈和一个防尘盖的滚动轴承。
15. 预润滑轴承 pre-lubricated bearing
制造厂已经充填润滑剂的滚动轴承。
16. 仪器精密轴承 instrument precision bearing
仪器专用的滚动轴承。
17. 组配轴承 matched bearing
配成一对或一组的滚动轴承。
(二)向心轴承
1. 向心轴承 radial bearing
主要用于承受径向负荷的滚动轴承,其公称接触角在0°到45°之间,基本零件为内圈、外圈和带或不带保持架的滚动体。
2. 径向接触轴承 radial contact bearing
公称接触角为0°的向心滚动轴承。
3. 角接触向心轴承 angular contact radial bearing
公称接触角大于0°到45°的向心滚动轴承。
4. 外球面轴承 insert bearing
有外球面和带锁紧件的宽内圈的向心滚动轴承。主要供简单的外壳使用。
5. 锥孔轴承 tapered bore bearing
内圈有锥孔的向心滚动轴承。
6. 凸缘轴承 flanged bearing
在其一个套圈上,一般是外圈或圆锥外圈上有外径向凸缘的向心滚动轴承。
7. 滚轮(滚动)轴承 track roller (rolling bearing)
有厚截面外圈的向心滚动轴承,作为轮子在导轨上滚动,例如凸轮导轨。
8. 挡圈型滚轮(滚动)轴承 yoke type track roller (rolling bearing)
装有一对平挡圈的滚轮滚动轴承。
9. 万能组配轴承 universal matching bearing
任意选择一套或多套相同的向心滚动轴承一起使用时,可以得到予先对成对或成组安装所规定的特性。
(三)推力轴承
1. 推力轴承 thrust bearing
主要用于承受轴向负荷的滚动轴承,其公称接触角大于45°到90,基本零件为轴圈、座圈和带或不带保持架的滚动体。
2. 轴向接触轴承 axial contact bearing
公称接触角为90°的推力轴承。
3. 角接触推力轴承 angular contact thrust bearing
公称接触角大于45°但小于90°的推力滚动轴承。
4. 单向推力轴承 single direction thrust bearing
只能在一个方向承受轴向负荷的推力滚动轴承。
5. 双向推力轴承 double-direction thrust bearing
可在两个方向承受轴向负荷的推力滚动轴承。
6. 双列双向推力轴承 double row double-direction thrust bearing
有两列滚动体的双向推力滚动轴承,每列只在一个方向承受轴向负荷。
7. 直线(运动)轴承 linear(motion)bearing
两滚道在滚动方向上有相对直线运动的滚动轴承。

网友(2012-06-28):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2013-05-24):
再看看,忘了都

网友(2013-07-25):
根据轴承公称接触角分为:向心轴承;推力轴承。
轴承名称类型代号  :
调心球轴承—1;
调心滚子轴承—2;
圆锥滚子轴承-3;
推力球轴承-5
深沟球轴承-6;
角接触球轴承-7;
圆柱滚子轴承-N;
滚针轴承-NA;

最右边两位数字表示轴承的公称内经尺寸 当内经在20~480MM范围的时候,内径乘以五就是内径尺寸 10~17可参考轴承手册

右起第三位是直径系列代号:直径系列代号有7,8,9,0,1,2,3,4,5等外径尺寸依次递增

右起第四位是宽度系列代号,用8,0,1,2,3,4,5,6表示宽度尺寸递增。相同内径的同类轴承,外廓尺寸大(外径,宽度)则承载能力强

右起第五位表示轴承类型

前置代号
GS——推力圆柱滚子,推力滚针轴承座圈。例:GS81107-推力圆柱滚子轴承81107的座圈。
K——推力滚子和保持架的组合件里。例:K81170。
K-——符合AFBMA标准系列英制圆锥滚子轴承带滚子和保持架组件的内圈(内锥体)或外圈(锥环)。例:K-09067——系列为09000的圆锥滚子轴承的内锥体。
L——分离型轴承的单一内圈或外圈。例:LNU207——圆柱滚子轴承NU207的内圈。
L30207——圆锥滚子轴承30207的外圈。
R——除去单一内圈或外圈的分离型轴承。例:RNU207——圆柱滚子轴承NU207带滚子和保持架组合件的外圈。R30207——圆锥滚子轴承和保持架组件的内圈。
WS——推力圆柱滚子,推力滚针轴圈。例:WS81107——推力圆柱滚子轴承81107的轴圈。
2.后置代号
如果轴承代号中有数个后置代号,则这些后置代号按以下顺序分组排列:(1)内部设计,(2)外部设计,(3)保持架,(4)其他特点。(1)(2)(3)组中的后置代号与基本代号之间留出半个汉字距;(2)组中的防尘盖和密封圈的后置代号则是例外,在后置代号前面置一个连字符“-”;(4)组中的后置代号前面置一斜线。斜线也用来隔离下列两种情况下的两个(4)组后置代号:
a. 第一个后置代号以数字结尾和第二个后置代号以数字开头时。例:6205/P53/223316。
B. 表示压缩和(/或)移动游隙范围的后置代号后再跟一表示润滑脂类型的后置代号,若省略斜线会引起混淆时。例;6205-2Z/C2L/HT42(=C2L+HT42)。
(1) 内部设计
A,B,C,D,E——当正常的内部结构有变动时,这些后置代号及其组合一般构成轴承系列代号的一部分,他们通常只在过渡期使用,过渡期之后即略去不用。然而,当它们表示某种替代结构时,这些后置代号就会变成永久性的了。通常它们的含义是某一轴承类型或轴承系列所特有的。例如: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ACD——接触角为25度。
B——接触角为40度。
CC——接触角为12度。
CD——接触角为15度。
BE——接触角为40度的BE型轴承,钢球加大,以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A——外径小于等于90毫米轴承的标准设计,没有装球缺口,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尼龙6.6保持架。
E——轴承一侧有装球口,可装较多钢球,因此具有较高的径向及轴向承载能力。
调心滚子轴承
CAC,ECAC,CA,ECA——这些设计用于大尺寸的轴承,滚子呈对称型。内圈两侧具有固定挡边,活动中挡圈以内圈引导。保持架为整体黄铜或钢制实体架。CAC及ECAC型轴承滚子和滚道表面经优化加工,有助于滚子引导,并可减少摩擦。ECAC型带有加强滚子,以提高负载能力。
CC,C,EC——这类轴承滚子呈对称型,内圈无挡边。每列滚子带有冲压钢板保持架。活动中的挡圈由内圈引导。EC型轴承采用加强滚子,以提高负载能力。CC型轴承滚子和滚道表面经优化加工,有助于滚子引导,并可减少摩擦。
E——是SKF公司采用最新标准设计,轴承滚子对称,内圈无挡边,铁青铜制造的活动中挡圈靠近外圈,由保持架引导,每列滚子有一冲压钢板保持架。E型轴承具有CC型轴承的全部优点,最新发展的保持架可放入更多更大直径的加长滚子,使轴承负载能力更高。E型轴承外圈带有油槽及三个油孔,则后置代号中须加W,以示区别。
圆柱滚子轴承
B——轴承采用表面经处理的滚子(满装滚子轴承)

网友(2014-04-22):
相当有用哦 感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