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黄铜的材料牌号是什么?

楼主(2011-11-18):
请教:黄铜的材料牌号是什么?黄铜是一类材料的总称还是一种具体材料?

网友A:
黄铜是一类材料,有一大堆,陆用,海用,都有,成分复杂,品牌众多,用什么都得查,尤其是米国牌号,经常把人搞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是一类材料,有一大堆,陆用,海用,都有,成分复杂,品牌众多,用什么都得查,尤其是米国牌号,经常把 ...

假如只是一般零件,没有太特殊的要求,是只要告诉用黄铜就行还是要给出具体牌号?

网友(点评):
一般用途,用H类的,手册有,你看一下,再细致,查有色手册,冶炼的,查有色冶炼手册,航空,化工的,看专业手册,鬼子的,看ASTM,

网友(点评):
懂了,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只是一般零件,没有太特殊的要求,是只要告诉用黄铜就行还是要给出具体牌号?

可以自己查下牌号给定材质会好些。

如果没有给牌号,只是写“黄铜”也是可以,

但是对自己的成长就没有帮助。

网友:
HHHHHHHHHHHHHHHHHHHHHH

耶稣爱子 -1

网友:
搜了一下,黄铜家族满兴旺的,除了纯正的黄铜(其实是与锌的联姻),还有镍黄铜、铁黄铜、铅黄铜、铝黄铜、锰黄铜、硅黄铜等等,那个啥,铜锌生九女,各自嫁不同。。。

这是他们家的家谱,有各自的名字和成分:

实际中要用什么样的黄铜就查什么样的标准,比如板材、带材、管材、铸造的等等,看看各自的力学性能如何,就可以选用了,比如板材的标准:

没啥特别的要求,问一下卖家,有从H96、H90到H65、H59等可供挑选,所用处广而廉者为佳,数值为铜的百分数,而高值铜多锌少,强度低塑性好,可见铜的角色类似女人,锌类似男人。。。铜锌合金,刚柔并济。。。我联想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悟了,女人的前途真的在男人手里,嫁了谁就是随着他走了,铜的一个女儿先嫁了锌成了黄铜,黄铜的女儿又跟了镍、铁、铝等..

网友(点评):
黄铜是很难玩的东西,阿拉前面说过了,因为阿拉还玩海里的玩意儿,感觉特复杂,比如腐蚀等问题,都说清不容易,阿拉因为每天面临考试,哪个说不出,就会被人家踹,生活不容易,哈哈,

网友(点评):
是不是它的性质和各种机理还没研究清楚?在不同条件下选择不同牌号的分析选择过程也比较复杂?或者还得研究加哪种成分加多少?

网友(点评):
看来要先玩某个东西确实不容易,要做大量的分析计算和实验,知道底层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不行了,不然链环掉一个整体就不行了。而后来者就很轻松,手册上写好的,别人的设备用过的,直接拿来OK

网友(点评):
不是没研究清楚,是人家要阿拉玩的东西都牵涉特殊性,里面的问题复杂,比如蒸汽环境,含盐环境,化工环境,不是简单说用什么,人家问为什么?要具体数据,实验数据,你说不出,人家不赏馒头,不是顺嘴说的事情

网友(点评):
嗯,必须懂了才有饭吃,生活的确不容易,不努力是可耻的。。。呵呵

网友(2021-08-01):
黄铜是一类材料的总称

网友:
总有一天全球的牌号会统一的,那时候大家都省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