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静态相电流”就是工作时候的最大电流吗?

楼主(2011-11-18):
“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或速度)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
那么,一些步进电机厂家所列的“静态相电流”就是实际工作时候的最大电流吗?

网友:
wangzhalivecn 网友好!
.
步进电机和所有电机一样,在不通电时,是可以用手转动的,不能自锁!
.
其它用于拖动类场合,电机随便用外力使其旋转若干周角或数转无所谓。
.
但,步进电机一般是用于伺服控制场合,对定位是有要求的,所以在时实控制停机时要求“带电自锁”。
“带电自锁”时是的最低电流就是“静态相电流”。
.
syw  11-11-19   07:13

网友(点评):
混合式步进电机不是说因为转子里有永磁部分,所以掉电能够自锁吗?电机参数里定位转矩那项就是吧

楼主:
那么驱动器设计时,驱动电流只要大于这个“静态相电流”就OK;而步进电机转动工作时,相电流会变小。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