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中心架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我这里有个中心架问题 大家讨论下吧 这是个很多人的误区 :
例如:
第一件:外圆40,孔20,长300.卡盘夹10MM长后面用中心架支撑,镗孔至22大20深,然后中托板锁起来位置不变
同样大小的第二件:卡盘夹10MM长,“心中架把三个脚往上抬高1MM”装上零件后,同样尺寸和方法刀子镗过去。
大家说镗出来的孔和第一件的大小一致吗?

网友:
表示没太明白。。。。还没那样的感受哦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根据大概意思判断,肯定不一致了,

网友B:
抬高1MM后,口面大里面小,越靠近卡盘越小。

网友(点评):
口面大 会大过第一件的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根据大概意思判断,肯定不一致了,

那这样说吧  第一件的外圆40MM 第二件的外圆42大  ,其他尺寸一样的。第一件40MM装夹的时候找正再架中心架,第二件不找正直接放中心架上,同样的刀尖坐标去镗20的孔。

网友C:
肯定不一样。别说中心架了,就是在精密的卡盘你直接装夹两次能保证一定的公差就很牛了。况且你确保你活的形位公差好的不得了?粗活的话无所谓。有公差的话,建议在床鞍上架个表。每次的吃刀量按照表的指针来看。就容易快些

网友:
肯定不一样了啊,已经大了知道不?

网友:
口面会大于第一件的尺寸。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画个图就明白了,抬高前和抬高后的刀尖相对于圆心的位置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抬高后半径变长了。

网友(点评):
恩 谢谢 您这样形容太贴切了,简单易懂。 还有其他的说明例子吗?因为有人不愿意相信孔口会变大,我想让他更能明白的彻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一样。别说中心架了,就是在精密的卡盘你直接装夹两次能保证一定的公差就很牛了。况且你确保你活的形 ...

没太懂您后面说的!
您说的卡盘装夹的零件保公差是件困难的事?何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懂您后面说的!
您说的卡盘装夹的零件保公差是件困难的事?何意啊?

你自己车一下不就知道了,留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抬高1MM后,口面大里面小,越靠近卡盘越小。

你说的口面大里面小,越靠近卡盘越小。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零件的整体是偏离的主轴中心线,越靠近中心架,零件的轴线的越来越高,卡盘那头偏离的越低,而我们的镗刀镗出来的孔是跟主轴同心的,说明镗出来的孔跟零件的整体不同心,假设零件很长很长,我们镗的这个孔也一直往后面延伸,到一定的距离后绝对会连外圆都会镗没了。。。 你觉得有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一样。别说中心架了,就是在精密的卡盘你直接装夹两次能保证一定的公差就很牛了。况且你确保你活的形 ...

假如。零件的外圆和内孔同心度要求是3丝,外圆加工完成后(外圆大小均在3丝公差以内),接着是镗孔,用的三爪,把爪子镗到1丝的跳动,反复装夹也是1丝,那镗孔又怎么会不好保公差呢?
哪里会需要照表走啊(你说普车吧)?

楼主:
关于孔口大里面小的锥孔,这个说法谁还是这么认为的啊?
期待高手给个跟确切的解释

网友:
好东西必须顶!顺便回复下混威望!!

网友:
楼主在12楼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楼主13楼回复雪花大侠的贴中说车三爪保证零件反复装夹在1丝以内(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了),我觉得很难。我遇到过一情况:长1000的活,外圆直径大概100多,两头车内牙,要求同轴度5丝,其余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都很大。当时为了保证装夹的一致性就把外圆误差控制在3丝以内。精车3爪上中心架车牙,但是仍然不能保证前后两件装夹的一致性,总是要重新校正卡盘处的跳动,所以我对三爪的夹持精度没什么信心。

网友(点评):
最近我们的长零件比较多。有好几项达不到尺寸要求,,原因都牵扯到很多因素,很是郁闷

网友:
肯定不一样,同样的工件把中心架调高1mm,中心线都不对了,镗出来的孔怎么会一样。
如果第一件时车刀高于中心线,那么第二件会比第一件内孔偏小,并且第二件会呈口小里大的锥度;
如果第一件车刀低于或正对中心线,那第二件会比第一件偏大。并且第二件会呈口大里小的锥度孔。

网友:
镗一件试一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