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阀是力士乐的方向阀,里面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18):
      请大家帮个忙!下面的阀是力士乐的方向阀!想问是里面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4we10j33/cg24n9k4     4WE 6 J70HG 24N9K4    4WE 10 E33/CG 24N9K4       4WE 6   E 70/HG 24N9K4

网友:
后面两个是换向阀吧,分别是10和6通经的!!!

网友:
4WE  3位4通电磁换向阀  6和10是通径大小  J是Y型机能,E是O型机能   33和70是系列号  C是湿式电磁铁   G24是供电电压24V   N9是可手动   K4是不带插头的插座,具体请看样本

网友:
附张图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详尽,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