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栓长了怎么锯短.

楼主(2011-11-18):
现有一批M5X150的螺栓,由于别的零件更改、现要求螺栓锯短10MM,用什么方法方便锯断。谢谢

网友:
砂轮切割机,弱弱的问一句,M5*150?这怎么看也是异类啊

网友:
把板牙先旋进去,按长度用砂轮锯切,旋出板牙修螺纹,

网友(点评):
这个专业!大虾无所不能啊!我们锯完之后都是用挫修修就好了!

网友(点评):
批量的也这么做?怪累的……

网友:
这个尺寸 还真有点特别  磨削 切割都可以

网友:
用磨床和切割机都能切

楼主:
砂轮可以锯吗???   可以方便的吗 量有点多

网友:
量多的话就先把螺栓夹成捆再切割或锯割。

网友:
上车床切断。拧一个螺帽。露出要切掉的部分,这样后拧上去的螺帽就相当于中心架。别担心。你只需把刀装好。这个方法快的很。而且还可以进行别的修正

网友:
我槽,直接换100长的不行吗?

网友(点评):
就是,也没多少钱。省心

网友(点评):
老大。已经订货了,还有1万多根啊 换了浪费啊

楼主:
可否有方便的加工方法啊。。。。  螺钉的长度是M5X160,现在要得长度是M5X145MM
我们厂里也没什么车床设备,要是放外面加工、能否用仪表车啊。

网友(点评):
栓这么长,螺纹长度是多少嘞?还有对方的加工要求也不知道

网友(2012-02-29):
砂轮切割机就成吧,也不太懂,过来学习下

网友:
3楼的注意很好。靠谱!

网友:
切割机做个小模具很快的  不过切割完成之后要磨下切口不然螺母不好拧

网友:
做一个简易的套筒。两端调整好预留长度后,钻中心孔,这样是不是方便定位切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