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孔光洁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8):
我们厂做的阀类零件经常遇到细长孔,而光洁度要求至少0.8,目前还未有很好的方法达到要求,望高人不吝赐教。附件为示意图。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我到想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我到想过去看看

安徽合肥(括号内的字是为了满足系统字节要求)

网友B:
精绞,抛光,有专用抛光头与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绞,抛光,有专用抛光头与膏,

我们也铰,但关键是铰出来的光洁度不行,排屑不好,出现拉伤。如果能铰好的话滚压也是可以的,主要就是铰不好。

网友(点评):
绞刀不能凑合,手艺也得练,

网友:
孔钻到10.95,再订做合金钢球,真接用冲床冲过去就行。挤出来的孔光洁度好,表面硬度也好,心寸就更好了。更重要的是效率高。

网友(点评):
粗糙度可以,但直线度,圆柱度有超差的可能,尤其是阀类有这些要求的,

网友(点评):
底孔打好,冲床冲下去,直线度想不好都不行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尝试下,如果直线度不出问题,貌似可行

网友(点评):
钢球直接挤压,没有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厚度1mm 哈!

网友(点评):
做直径11的孔光洁度要达到0.8,可以先将孔做到小于11,然后用11的钢球压入通过孔后用绞刀去倒角飞边,孔光洁度要好于0.8,尺寸误差0,直径13外园最后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徽合肥(括号内的字是为了满足系统字节要求)

我可以要我同事过去看看,他们就在南京,QQ419620499

网友(点评):
就在 南京 ? 到 安徽合肥 ,座 一块钱公交就到了。

网友:
圆柱度没有问题,直线度取决于你钻的底孔。

网友:
什么材料来着,精铰不行?

网友:
用白钢磨成钻头。。直接钻不就行了么。。。是不是铜料?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这种薄壁孔加工肯定很容易变形了。不知道同轴度及位置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
挤压时要考虑到收缩和孔直线度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这种薄壁孔加工肯定很容易变形了。不知道同轴度及位置度要求高不高?

是不锈钢的,毛坯厚度还可以,把孔加工好再加工外圆的方案可行,同轴度有要求,但是一刀下的话同轴度不是问题。前面有网友提到拉孔的方法可能在保证同轴的问题上有所欠缺,因为肯定要把孔拉好才能做外圆。

网友:
这样的话直接把刀具订制成钻铰刀型式可者铣铰刀的型式(直槽两刃切削两刃挤压修光),单边余量在0.1MM左右。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在下获益良多。

网友:
用深孔钻加工

网友D:
用前排泄铰刀,可以达到要求,是用仪表车床加工的。

网友E:
绗磨吧! 我觉得阀芯套好多多是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绗磨吧! 我觉得阀芯套好多多是磨的

听说研磨的成本很高,不知道有没有经济一点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前排泄铰刀,可以达到要求,是用仪表车床加工的。

前排屑铰刀我没见过,不过顾名思义应该是前端排屑的,这个能解决铁屑拉伤的问题。可行性很高。山口!

网友E:
精铰效率高  要看你的孔多大 多深了 才能制定最佳方法 如果孔径在8MM以上 拉光最快最好

网友:
用深孔钻加工吧!  用进口刀具,不锈钢的材料0.8的光洁度能达到,孔径偏差,直线度都能保证。我这边有一个客户和你的图纸差不多,也是做阀芯滴!

楼主:
感谢各位,由于权限问题不能一一回复,我会向技术部门提议你们的方法,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铰效率高  要看你的孔多大 多深了 才能制定最佳方法 如果孔径在8MM以上 拉光最快最好

这位同学,我附了图纸了,不知道你说的拉光是不是跟前面有网友提到的钢球冲制一样,能否说得详细一些

网友:
用研磨机研磨,或用磨床磨啊,

网友:
不锈钢具体是什么材料,有的不锈钢铰出来都0.4了

网友:
小弟有长见识了,不错啊

网友:
可以拉削加工。保证你所有的精度

网友:
做直径11的孔光洁度要达到0.8,可以先将孔做到小于11,然后用11的钢球压入通过孔后用绞刀去倒角飞边,孔光洁度
要好于0.8,尺寸误差0,直径13外园最后做。

网友:
说出这个零件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什么材质?可以试试金刚砂

楼主:
零件材料为304,金刚砂怎么用呢

网友:
想不明白这么薄,又这么精干什么用的。加工者是想尽办法满足图纸要求,设计者就在满足使用情况下,想尽办法减少加工精度和对零件的要求。

网友:
你可以用电火花磨削的方法

网友:
用订做的钨钢圆棒带几条直槽,转数打快点,直接挤出来就好了。非常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同学,我附了图纸了,不知道你说的拉光是不是跟前面有网友提到的钢球冲制一样,能否说得详细一些

拉光要比钢球挤压效果好的多 因为好的拉光刀后面有多个压光环  要求高的还可以增加浮动压光环, 具体操作就跟拉键槽一样,你可以给哈量打电话咨询 他们比较专业 而且你11MM的内孔属于非标了  要订做拉光刀, 哈量会根据你的零件和工艺材质要求衡量的,可以的话订做一把几百块的事,效率很高设备也便宜。我前几天做了个12MM内孔 长度80的  就是拉光的 一把拉光刀才170块,出来的孔要比铰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光要比钢球挤压效果好的多 因为好的拉光刀后面有多个压光环  要求高的还可以增加浮动压光环, 具体操作 ...

又长见识了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量是否很大,如果只是保证粗糙度,完全可以采取楼上个位大侠的意见。
但如果量较大,且还要保证相关尺寸要求,同时对装配件要求也比较高的话,建议楼主采用精镗。
我的是深93mm,孔径12.0+/-0.011mm,开始用绞,出现下面超差,同轴度OK,但圆度不好,偶尔粗糙度也不是很好,后来换成镗刀,基本不出问题。就是价格比较贵,一把好像要6000多吧。另一个130mm深的孔要12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