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编程紧急求助 (杭州市最好 有偿)

楼主(2011-11-18):
      小弟第一次做PLC,现需要编程但不会做。哪位朋友能帮帮忙吗?
                  有在杭州的朋友能来给我帮帮忙就更好了。
   控制要求: 要求电机转速恒定在 30r/min(大约)  电机控制器的信号电压是3.7~0V 对应电机转速0~最高转速(约1000)   。
        初定方案:通过一个传感器检测到电机即时转速,并将信号传给PLC,PLC对比即时转速与设定转速,调整输出信号(输出到电机控制器)。
             急需使用    能帮忙的请留言联系小弟(留电话不知道可不可以,没得到老鹰老大批准先不留了)。小弟在杭州
                    谢谢!

楼主:
忘了说  三菱是我从网上找的    西门子   欧姆龙 都可以的    点数超过10个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实现起来应该不难。只是觉得你说的方案有些问题,按你所说0~3.7V对应电机转速是0~1000转/分,而你要求电机稳定运行在30转/分,那就是说控制电压应该是0.111V,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实在有些想不明白。我觉得把减速比增大,提高电机工作转速更好些。另外你用什么电机?变频、伺服还是直流?留个我的邮箱吧:157276451@qq.com

网友:
你将控制条件租书清楚。zjzhjhr@sina.com可以继续。

网友:
你将条件叙述清楚,zjzhjhr@sina.com可以继续联系。

楼主:
RE: 三菱 PLC编程求助 (杭州市最好 )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现起来应该不难。只是觉得你说的方案有些问题,按你所说0~3.7V对应电机转速是0~1000转/分,而你要求电 ...

大侠你好,
情况是这样的: 普通直流电机,通过减速机后的速度是30r/min   因为速度传感器只能安装在减速机的输出端,其余的地方没办法安装。       其实就是控制电机能够恒转速运行。 但由于直流电机本身的特性,带负载和空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空载能够以一定速度运行时,如果加上负载电机转速就要下降甚至是堵转  所以要有个转速反馈到控制器 以便随做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