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和镗床加工孔有什么区别吗?求助

楼主(2011-11-18):
车床和镗床加工孔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车,适合外,镗床适合内,但不绝对,

大孔,深孔,镗床精度高,车比不了,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大侠,在普通车床上一般可以钻多大的孔呀?

网友(点评):
与你用的车床型号与主轴功率有关系,

网友:
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加工的类型不一样。

网友:
机械加工各种机床是可以灵活通便的,关键看你使用那种机床方便且效率高

网友:
适当的设备适当的方法才出最佳的效率。

网友A:
区别就在车床加工是工件转,等于不规则件来讲精度得不到镗床的高
镗床是刀转,工件是固定的,精度方面就那个了

网友:
加工孔来讲,镗床更有优势,只要能上工作台就可以加工,而车床收工件外形影响,回旋直径超出车床就无法加工,哪怕只是一个小孔。

网友:
顶各位大侠....受教了..!

网友:
7楼说的好。活转刀不转是车,刀转活不转是膛。

网友B:
抛开其他方面来说,通常情况下镗床主轴比车床主轴精度高些。车床工件在主轴上固定,其重量对精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开其他方面来说,通常情况下镗床主轴比车床主轴精度高些。车床工件在主轴上固定,其重量对精度有影响。

谢谢大侠啦,我还想问一下在车轴的时候,怎么保证圆柱度,端面垂直度等精度啊?

网友(点评):
这主要是车床精度,工艺上边能做的不多。

网友:
有学习了很多东西,感谢。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

网友C:
有些工件不是回转体,车床不便装夹找正,还有加工的基准之类
原理是一样的,刀具和工件的相对旋转和进给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工件不是回转体,车床不便装夹找正,还有加工的基准之类
原理是一样的,刀具和工件的相对旋转和进给运动

谢啦…… 请问您有刀具的三维CAD图吗? 能给一份吗?

网友:
车床镗孔是权宜之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在车床加工是工件转,等于不规则件来讲精度得不到镗床的高
镗床是刀转,工件是固定的,精度方面就那 ...

网友:
从工件还是刀具的运动差别可以分出,车床适合单个孔的加工镗床适合箱体类的多个孔系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