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稀油集中润滑系统油品的选择

楼主(2011-11-18):
       最近一台设备想改为稀油集中润滑系统,交代我这个不干润滑的查资料,无语中
设备为单体设备,有8个滚动轴承润滑点;四对齿轮润滑点;还有一对平—V形静压导轨副(导轨副上载荷不到2t)。
齿轮材质为40Cr,调质处理;导轨副材质为灰铁-40Cr。
       据说齿轮副要求粘度较高,而静压导轨副对中小型设备一般要求粘度较低。
       请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各自都有专用的润滑油,分别在里面选择,再根据具体条件选择合适粘度的牌号,可以看看油品选用手册之类的书

系统设计部分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一些内容,看起来需要考虑很多东西,不过按照步骤一步一步走下来应该也没太大问题,有问题再在论坛里请教一下,俺也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主要难点在于这几个润滑点要共用润滑油啊

网友(点评):
不可能这样吧,需要分开管路分别供油,不会只选一种油品给这些不同要求的地方一起供油

楼主:
多谢楼上
是的
设备大小就1个立方多点,设备和油站整合在一块。类似封闭式齿轮箱,箱体即是油箱。
没有空间分几种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