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数控车床,加工不锈钢产,一般主轴转速为多少?求助

楼主(2011-11-18):
普通数控车床,加工不锈钢产品的话,一般主轴转速为多少,材料是201的不锈钢,就加工外圆和内孔!!!!!!!!!!!!!!!!!!!!!!!!!

网友:
看你选的刀具及你的工装夹具等等因素,不能随便给个参数啊

楼主:
刀具是一把外圆刀,一把内孔刀,是专门车不锈钢的刀粒。是6130的车,装仪表车那样的夹头夹持的!

网友:
什么材料都好,也要看看大小,你应该问的是切削速度和吃刀量
或者把材料大小说出来,才有一个标准。

网友:
转速跟直径有关系哎!直径不说长度不说什么刀子不说,T刀还是G刀还是机夹刀,机夹刀的参数!怎么回答!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个人建议高转速,低走刀,切削量不宜过大,我一开始做机加工的时候也是老问别人加工三要素应该怎么搭配,其实呢有是有这个理论值,但也是参考用的,只有自己多做做,多摸索出来的才是硬技术,做多了各种材料自然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应该要经验值的,查表不靠谱。。。

网友(2012-03-05):
在安全和系统刚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根据刀具的线速度求转速,具体多小转看工件的大小。

网友:
工件直径多大啊,这个参数没有怎么确定转数啊,直径300跟直径30肯定不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