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实体造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9):
刚开始使用CAD2010,不是太懂,向各位老师请教下!
1、在实体造型中如何切除两个实体的交集,保留交集以外的部分?
2、哪位有使用教程!
谢谢

网友:
很少有人用CAD2010造型的。
还是根据行业选择相应的CAD版本,比简体版要方便点。

网友:
用别的CAD比较好用,一般不用AUTOCAD做实体造型。

网友(2012-02-10):
分别画两个你要去除的部位,然后拉伸,拉伸之后用差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