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钢板用一个内六角螺钉连接,应该加几个平垫几个弹垫?

楼主(2011-11-19):
如图,两块钢板用一个内六角螺钉连接。螺母在下,螺钉在上。安装有震动,应该加几个平垫几个弹垫?分别加在哪一侧?求学习。

楼主:
图中我是两平两弹,两边都加。但是感觉这样不伦不类。

网友(点评):
这样怎么不伦不类了?这样才牢固啊

网友:
螺钉侧加或者不加平垫,螺母侧加平垫和弹垫。有振动场合用其他防松措施,比如穿开口销、装止动垫圈那些,书上都有,另外螺栓组要布置合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设计时螺柱头一边加平垫或不加,螺母边加平垫和弹垫(或不加平垫)。

网友:
螺栓侧加弹垫和平垫,螺母端使用2个螺母较好!

网友(点评):
双螺母,嗯,防松方法之一。

网友:
重要吗?重要的话可以用棘爪式的螺钉防送,还有一种垫片,有点像波形弹簧,但是面上也有棘爪的,比弹性垫圈要好用。这样安装,一旦要松动了,或者有大的震动,如果摩擦力不够大的话,弹性垫片有时还会成为加速松动的原因。这些是我从其它设备上看到总结的,非正规知识,你自己看看对不对。

网友(点评):
楼上的开口销方案效果很好,可能大量装会费事一点。还有点冲,但是具有不可重复使用性,拆卸也困难。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上对这个也有介绍,说在轴向载荷下,夹紧长度大于螺栓直径3倍或5倍时,就不用防松措施,因为防松措施会使预紧力有损失,增大松动的可能(我这些是照着书抄来的)

网友(2012-04-16):
我也觉得5楼的方法可用,再打上金属防松胶,就更靠谱

游客

网友:
嗯,双螺母实施起来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