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氏硬度计用多大的力测量?请教

楼主(2011-11-19):
大家好,我用维氏硬度计测氮化过的产品,分别用4.9N和9.8N的力测出来硬度值不一样。请问用多大的力测量是根据什么参数来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一样的,现在差别有多大?是否是误差所致,力小的话压痕小,误差就大,你再用14.7N和19.6N测一下,它们之间的误差应该是越来越小,硬度大材料厚,力就可以大一些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我再测测看吧。不过我用的那硬度计最大力也就9.8N。误差肯定是有的,就像测HRC一样都有好几度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