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小凸台的对中性咋样保证?请教

楼主(2011-11-19):
4个小凸台是焊接上的,零件太大不能上回转台。尺寸θ475 公差是0.05可以保证。4个小凸台的对中性咋样保证?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图画的有问题,仔细看看凸台

网友B:
焊接能保证0.05的对中性公差?进行再次车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有问题,仔细看看凸台

不完全是凸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能保证0.05的对中性公差?进行再次车加工吧。

这东西就是没法装夹、找正!!!!!!!!!!!!!!!

网友(2014-01-15):
加工中心钻孔定位或开槽定位,然后焊接?

网友:
做个胎膜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完全是凸台啊!!!!!!!!!!!!!!!!!!!!!!!

图应该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