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第四轴 的过桥板 用什么材料最好 ?

楼主(2011-11-19):
如图  要做  两边装圆盘上的板和中间横板,主要考虑的是重量、厚度、刚性,这3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工件很轻 不超 10KG  铝件
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

网友:
可以用7075,硬度比普通铝高,比钢件轻,在上面做夹具还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