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18m系统,换刀宏程序O9001丢了。请教

楼主(2011-11-19):
本人,一台贴牌台湾仕元加工中心,EU-VMC-1190,斗笠式24把刀库,系统FANUC-18M,因前阵子维修主板没有把换刀宏程序O9001下载下来,结果丢失该宏程序。求助那位专家、大哥、大侠----有相同类似设备,有相同的程序,抄一份给我以解决。不胜感激!     或者邮箱:543853909@qq.com

网友A:
找人编写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人编写一个不就得了!!

好久没见大侠了…(可恶的二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人编写一个不就得了!!

找过人了,师傅说不知道原厂的PMC是怎么写的,根本就编不出来。所以想找看看有相同厂家类似机型上能抄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过人了,师傅说不知道原厂的PMC是怎么写的,根本就编不出来。所以想找看看有相同厂家类似机型上能抄一份 ...

师傅说的也对,查换刀宏程序在不知道PMC的编程思路时根本没法编。找个既懂PMC又懂宏程序的师傅,先花点儿时间读懂PMC,再对应编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说的也对,查换刀宏程序在不知道PMC的编程思路时根本没法编。找个既懂PMC又懂宏程序的师傅,先花点儿 ...

师傅说的不一定就全对!!
就像牛顿运动定律没有问世以前,人们还不是按照以前人们的认识去判断吗?也许那一天新的定律出现了,论证了,就把牛顿的结论给推翻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只去看前人说的怎么样!也要自己多去思考!

网友:
说的怎么样!也要自己多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