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加工产品要求粗糙度小于Ra0.8,求加工参数及刀具选用

楼主(2011-11-19):
我公司现在批量加工产品要求粗糙度小于Ra0.8,并不能有明显刀痕,产品直径为40~58之间(有几个产品型号),简图如下:求车加工参数及刀具选择,谢谢!

网友A:
很简单,我们公司很轻松就能达到,但是我是做加工中心的,具体参数呵呵,不清楚,你F 慢点应该就好了呀?我公司车出来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我们公司很轻松就能达到,但是我是做加工中心的,具体参数呵呵,不清楚,你F 慢点应该就好了呀?我公 ...

你能帮我去找一下参数吗,随便看看刀具

网友B:
是什么材料,不同材料不一样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材料,不同材料不一样的刀具。

产品材料是20钢,退火状态,粗糙度要求Ra0.8,无明显刀痕。

网友:
可以用人造金刚石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地方的  我有一个批量的活   我们聊聊

QQ:191044120,加QQ聊

网友:
D40直径的话S1500左右,F0.03  刀片一定要买成型的,不能手工磨

网友:
软钢线速度要高些,刀尖圆弧要大一点* i" }  C* _, G7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