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立焊操作练习
【教学目的】

熟练掌握焊接工艺参数的选择,正确的操作手法及姿势,和对焊接电弧及金属熔滴的控制,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
【重点和难点】
焊接工艺参数的选择和金属熔滴的控制。
【注意事项】
1.由于焊缝的位置,决定了在焊接时易烫伤同学,首先做好防护。
2.当板材厚度相同时,注意焊缝、焊角应对称分布。
3.正、反两种握焊钳方式,经讲解后自行掌握。
4.焊件表面无明显焊接缺陷、无引弧痕迹。
【教学过程】
Ⅰ、基础知识讲解
1. 立焊的特点
    立焊是指与水平面相垂直的立位焊缝的焊接称为立焊。根据焊条的移动方向,立焊焊接方法可分为二类,一类是自上向下焊,需特殊焊条才能进行施焊,故应用少。另一类是自下向上焊,采用一般焊条即可施焊,故应用广泛。
    立焊较平焊操作困难,具有下列特点。
①铁水与熔渣因自重下坠,故易分离。但熔池温度过高时,铁水易下流形成焊瘤、咬边。温度过低时,易产生夹渣缺陷。
②易掌握熔透情况,但焊缝成形不良。
③T型接头焊缝根部易产生未焊透现象,焊缝两侧易出现咬边缺陷。
④焊接生产效率较平焊低。
⑤焊接时宜选用短弧焊。
⑥操作技术难掌握。
2. 立焊操作的基本姿势
   (1)基本姿势
    站姿、坐姿、蹲姿,如图1-15所示。
图 1-15  立焊操作姿势

(2)握钳方法如图1-16所示。
图1-16   立焊握钳姿势
3. 立焊操作的一般要求
   (1)保证正确焊条角度
    一般情况焊条角度向下倾斜60°~80°,电弧指向熔池中心,如图1-17所示。
图1-17    立焊焊条角度图
(2)选用合适工艺参数
    选用较小焊条直径(<Φ4.0mm),较小焊接电流(比平焊小20%左右),采用短弧焊。焊接时要特别注意对熔池温度控制,不要过高,可选用灭弧焊法来控制温度。
(3)选用正确运条方法
    一般情况可选用锯齿形、月牙形、三角形运条方法。当焊条运至坡口两侧时应稍作停顿,以增加焊缝熔合性和减少咬边现象发生,如图1-18所示。

图1-18   立对接焊运条方法

   4. 焊接时注意事顼
   ①焊接时注意对熔池形状观察与控制。若发现熔池呈扁平椭圆形,如图1-19(a)所示,说明熔池温度合适。熔池的下方出现鼓肚变圆时,如图1-19(b)所示则表明,熔池温度已稍高,立即调整运条方法。
图1-19   熔池形状与温度的关系
若不能将熔池恢复到偏平状态,反而鼓肚有扩大的趋势,如图1-19(c)所示,则表明熔池温度己过高,不能通过运条方法来调整温度,应立即灭弧,待降温后再继续焊接。
②握钳方法可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习惯来确定,一般常用正握法。
③采用跳弧焊时,为了有效地保护好熔池,跳弧长度不应超过6mm。采用灭弧焊时,在焊接初始阶段,因为焊件较冷,灭弧时间短些,焊接时间可长些。随着焊接时间延长,焊仵温度增加,灭弧时间要逐渐增加,焊接时间要逐渐减短。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出现烧穿和焊瘤。
④立焊是一种比较难焊位置,因此在起头或更换焊条时,当电弧引燃后,应将电弧稍微拉长,对焊缝端头起到预热作用后再压低电弧进行正式焊接。当接头采用热接法时,因为立焊选用的焊接电流较小、更换焊条时间过长、接头时预热不够及焊条角度不正确,造成熔池中熔渣、铁水混在一起,接头中产生夹渣和造成焊缝过高现象。若用冷接法,则应认真清理接头处焊渣,于待焊处前方15mm处起弧,拉长电弧,到弧坑上2/3处压低电弧作划半圆形接头。立焊收尾方法较简单,采用反复点焊法收尾即可。

5. 注意事项
①由于立焊位置的特殊性,故在焊接时要特别注意飞溅烧伤,应穿戴好工作服,戴好焊接皮手套及工作帽。
②清渣时要戴好护目平光眼镜。
③在搬运及翻转焊件时,应注意防止手脚压伤或烫伤。
④工件摆放高度应与操作者眼睛相平行。将工件夹牢固,防止倒塌伤人。
⑤焊好的工件应妥善保管好,不能脚踩或手拿,以免烫伤。
⑥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出现问题应及时报告指导教师解决。
Ⅱ、实习操作练习
实例(1) v形坡口立对接双面焊焊接技术
(一)焊接特点
    v形坡口立对接双面焊焊接技术与6mm板立焊相比较操作方法较好掌握,熔池温度较好控制,但由于焊件较厚,需采用多层多道焊,故给焊接操作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打底焊,若掌握不好会出现多种焊接缺陷,如夹渣、焊瘤、咬边、未焊透、烧穿、焊缝出现尖角等。
(二)搡作淮备
   ①实习工件:300mm×150mm×10mm,2块一组。
   ②弧焊设备:Bxl-315。
   ③焊条:E4303,Φ3.2mm 。
   ④辅助工具:清渣工具、处理缺陷工具、个人劳动保护用品等。
(三)操作步骤
    清理工件→校对坡口角度→组装→定位焊→清渣→反变形→打底焊→填充焊→盖面焊→反转180°焊→清渣→检查。
(四)操作要领
(1)清理工件
    校对坡口角度、组装、定位焊、清渣与开坡口平对接焊基本相同。组装时预留间隙2~3mm为宜,反变形角度2°~3°为宜。
(2)打底焊
    v形坡口底部较窄,焊接时若工艺参数选择不当,操作方法不正确都会出现焊缝缺陷。为获得良好焊缝质量,应选用直径为3.2mn焊条,电流90~100A,焊条角度与焊缝成70°~80°,运条方法选用小三角形、小月牙形、锯齿形均可,操作方法选用跳弧焊,也可用灭弧焊。

v形坡口立对接焊的根部焊缝
(3)填充焊
    焊前应对底层焊进行彻底清理,对于高低不平处应进行修整后再焊,否则会影响下一道焊缝质量。调整焊接工艺参数,焊接电流95~105A,焊条角度与焊缝成60°~70°,运条方法与打底焊相同,但摆动幅度要比打底焊宽,操作方法可选择跳弧焊法或稳弧焊法(焊条横摆频率要高,到坡口两侧停顿时间要稍长),以免焊缝出现中间凸,两侧低,造成夹渣现象。
(4)盖面焊
    焊前要彻底清理前一道焊缝及坡口上的焊渣及飞溅。盖面前一道焊缝应低于工件表面0.5~1.0mm为佳,若高出该范围值,盖面时会出现焊缝过高现象,若低于该范围值,盖面时则会出现焊缝过低现象。盖面焊焊接电流应比填充焊要小10A左右,焊条角度应稍大些,运条至坡口边缘时应尽量压低电弧且稍停片刻,中间过渡应稍快,手的运动一定要稳、准、快,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焊缝。
    翻转180°背面焊,电流应稍大,运条方法与盖面焊相同,行走速度应稍快些,以免焊缝过高。
实例(2)立角焊焊接技术
(一)立角焊焊接特点
     T形接头、塔形接头焊缝处于立焊位置的焊缝称为立角焊。焊接时焊缝根部(角顶)易出现未焊透,焊缝两旁易出现咬边,焊缝中间易出现夹渣等焊缝缺陷。(二)操作淮备
①实习工件:Q235,300mm×150mm×10mm,2块一组。
②弧焊电源:BX1-315。
③焊条:E4303, Φ3.2mm,烘干。
④辅助工具:清理工具,个人劳保等。
(三)操作步骤
   清理工件→组装工件→定位焊→清渣→选择焊接工艺参数→焊接→清渣、检验。
(四)操作要领
    ①用清理工具将工件表面上的杂物清理干净,将待焊处矫平直。
    ②组装成T形接头,并用90°角尺将工件测量准确后,再进行点固焊。
    ③焊接,从工件下端定位焊缝处引弧,引燃电弧后拉长电弧作预热动作,当达到半熔化状态时,把焊条开始熔化的熔滴向外甩掉,勿使这些熔滴进入焊缝,立即压低电弧至2~3mm,使焊缝根部形成一个椭圆形熔池,随即迅速将电弧向上提高3~5mm,等熔池冷却为一个暗点,直径约3mm时,将电弧下降到引弧处,重新引弧焊接,新熔池与前一个熔池重叠2/3,然后再提高电弧,即采用跳弧操作手法进行施焊。第二层焊接时可选用连弧焊,但焊接时要控制好熔池温度,若出现温度过高时应随时灭弧,降低熔池温度后再起弧焊接,从而避免焊缝过高或焊瘤的出现。
    焊缝接头应采用热接法,做到快、准、稳。若采用冷接法应彻底清理接头处焊渣,操作方法类似起头。焊后应对焊缝进行质量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五)注意事项
    ①焊接电流可稍大些,以保证焊透。
    ②焊条角度应始终保持与焊件两侧板获得温度一致为标准。若达不到即会出现夹渣、咬边现象。

图1-20   立焊运条方法
③焊接时要特别注意对熔池形状、温度、大小的控制,一旦出现异样,立即采取措施。后一个熔池与前一个熔池相重叠2/3为佳,接头时要注意接头位置,避免脱节现象发生。
④焊条摆动应有规律、均匀,当焊条摆到工件两侧时,应稍作停顿,且压低电弧。这样一可防止夹渣产生;二可防止咬边产生;三可得到均匀的焊缝。
⑤角焊的运条方法,如图1-2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