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压整和补焊”中“压整”和“补焊”都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11-11-19):
“不允许压整和补焊”中“压整”和“补焊”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些小缺陷,比如小气孔,可以采用钢球压实的方式,大的可以补焊,有些要求高的零件,上面说到的任何修补都不允许,

网友:
补焊消缺,然后钳工打磨。压整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