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相关问题!!

楼主(2011-11-19):
1、测量齿轮的公法线后,可以根据公法线求出哪些东西啊?2、还有就是量棒距,量棒直径怎么确定啊?测出棒距之后可以求出哪些参数啊?之前接触的好像公法线主要是确定模数,棒距好像可以确定齿厚吧。请教老师回答。

网友:
手册上有,多看看书,

网友A:
看书是必须的,但有些东西书上是不讲的,还得自己多体会多操练,公法线和量棒距是齿轮测绘的重要参数与项目,准确的测绘公法线和量棒距不但可以确定模数,还可以判定压力角、变位系数等重要齿轮参数,有了这些重要参数才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几何参数,不过公法线和量棒距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测绘并与其它参数反复验算,才能最终确定是多少,这个过程是个细心繁琐的过程,理论是必要的,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是必须的,但有些东西书上是不讲的,还得自己多体会多操练,公法线和量棒距是齿轮测绘的重要参数与 ...

我已经测过好多次了,只是想问一下,通过公法线和棒距可以确定哪些参数,具体点,有没有具体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测过好多次了,只是想问一下,通过公法线和棒距可以确定哪些参数,具体点,有没有具体公式?

手册上有,多看看书。

网友:
公法线和跨棒距都是确定齿厚的,手册上有,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