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软件如何画滚珠螺杆?请教

楼主(2011-11-19):
用sw软件如何画滚珠螺杆,想把牙和滚珠,还有螺帽也画出来!
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
找生产厂的书就有尺寸就可画

网友:
这个没有样本,有的话应该好画。

网友:
也想过要画,不过好像不好装配啊

网友:
有简单的办法,楼主给个图片和大体的尺寸吧

网友:
采购件,画出外形防干涉即可,内部结构无需细画

网友:
画个样子就行,要是有运动直接选择装配里的机械配合就好

网友:
有螺旋扫描吧,要么你到THK官网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