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画得图纸,画完之后我再点图纸为什么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1-11-19):
我用CAD画得图纸、画完之后我在点图纸为什么显示不出来、是不是缺少什么软件还是什么、还是我的CAD程序有毛病。。。。。。。。。。。。。。

网友:
忘了保存啦!哈哈。。。。。。。。。。。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啊,是画完关闭了?应该有提示是否保存啊,不明白什么具体情况。

网友:
是不是忘了保存了,要是保存了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啊,程序一般是不会出现什么毛病的啊...........

网友:
最好把软件设置每过多长时间自动保存一下。。

网友:
重新建立视口试试,可能是没有建立视口!

网友(2011-12-19):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