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滚齿机机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9):
40Cr锻打件齿坯,在高效滚齿机上加工,但刀具磨损严重
例如被加工件外径180,滚刀日本三菱,外径100,模数4
目前使用参数转速200,轴向进给2.0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楼主用的是干切,刀具是高速钢滚刀,ALCRN涂层。但是不知道你的设备型号,建议这样的齿轮用2刀切,第一刀建议速度在380左右,进给量为1.3左右,第二刀速度达到600左右,进给量2.5左右,第二刀余量为0.2.

网友:
四模的一刀加工量太大了哦
两刀精确些

网友(2015-08-08):
这种滚齿加工除了前面提到的加工分两刀,进给方向关系也比较大,顺铣切削比较平稳,不过机床传动系统普通丝杠不好用顺铣。

网友(2017-11-20):
太牛了!!!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