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波动困惑,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19):
由于没有系统图,大概是63排量的柱塞泵,卸荷阀(溢流阀+换向阀),压力表。压力一直调在12mpa左右,之前没注意压力是不是波动,最近发现某个缸动作时压力会跳到5mpa,然后在12mpa附近摆动。那个缸为普通单活塞杆双作用缸,此缸控制打开关闭一个导位(很重的一块大铁板3000mm长30宽30厚)。跳动发生在缸无杆腔进油即导位关闭。是不是流量的需求增大,导致的掉压呢?还有就是柱塞泵通过斜盘的角度来调节压力,此时流量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呢?

网友A:
楼主说的掉压从描述看确实是流量跟不上导致的;
你用的是变量泵的话,溢流阀应该做安全阀用,压力设置应该比12MPa高一点。
如果泵设在12MPa下,那泵应该处于变量状态了。如果溢流阀和泵都设成12MPa,两者会有干扰造成波动;如果单单泵的话,此时应该工作在小排量的状态,输出仅仅维持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掉压从描述看确实是流量跟不上导致的;
你用的是变量泵的话,溢流阀应该做安全阀用,压力设置应该 ...

感谢您的讲解,很明白。

网友:
问2楼一个问题啊,变量泵跟安全阀一起使用的话,调定压力一样,怎么产生的干扰?干扰效果剧烈吗?安全阀的压力比泵还小呢?我入行不深,希望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