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摇臂钻能否在圆片中心准确定位钻孔

楼主(2011-11-19):
做齿轮内孔先在普车上钻 然后再数控上精车  普车钻孔能钻在中心上 但是效率低
请问摇臂钻能否准确钻在中心上?

网友:
摇臂锁紧精度主要看工装

网友:
能,你可以把三爪卡盘压在钻床工作台上钻,不过第一件你得找正中心。

楼主:
钻内孔留余量2mm 比如成品20的孔就钻18的 但钻出来一般都得18.5多点  我觉得一般能车出来吧

网友:
用立钻吧,一定行。字符不够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
做个工装吧  位置会精确

网友:
         弄个三爪卡盘固定钻床工作台。 然后最好是工件上车床打好中心孔。

   这样是最准的 。懂了把

网友:
做个工装吧。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