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板材 300*300*30的 45#钢 上面要加工300个精孔做通,请教

楼主(2011-11-19):
小虾有一个板材 300*300*30的 45#钢 上面要加工300个10mm的+0.02,-0 的精孔做通 求加工工艺

网友:
孔径倒是问题不大,问题是孔距怎么样?普通机床能不能满足要求?
可以选择中走丝之类的,铣床恐怕快点,可是精度问题。

网友:
不是难度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高效率

网友(点评):
知我者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