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室要买个卡盘,最好带角度调节的,求助

楼主(2011-11-19):
三坐标室要买个卡盘,最好带角度调节的,零件直径60左右,要比较轻巧。哪位高手有这方面资料,谢谢!

网友:
给你看看我这个如何

楼主:
楼上的,你好。第二张图是卡盘吗,有么有详细资料。yg37214728@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好。第二张图是卡盘吗,有么有详细资料。

没有做中文版的资料,就我们国外网站上的信息,给你参考。
应该是一个正玄工作台,可以把台钳装在上面,实现角度的控制以及夹持。
这是原文链接:
http://www.precel.ch/english/sinus_tables.html

我这个进口的,有点贵,你先看看国内有没有人做,没有人做我再做。

网友:
卡盘买到了吗,我有一个190毫米的超薄型卡盘,是进口的超薄卡盘,好像盘体高度是54毫米,所以很轻薄了

网友(2011-12-28):
不出广告了,很不错啊 ..............

网友(点评):
都上校了还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