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对刀清零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9):
我用西门子840D系统的镗床,最近发现出了一个毛病,在对刀里不输入数值直接按确认键后工件坐标系的数值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每次都不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难道真的没有明白的呀?

楼主:
嗨,一个回话的都没有

网友:
说清楚一点,可以直接将机械坐标输入工件坐标中

网友:
具体的操作?没有输入X、Z之类的轴名称直接按输入数值就会变化?是在工件坐标系里设定还是刀补里设定?

网友:
可能你原来就把面板上显示的坐标数字清过零,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