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與0.3鑽頭鑚孔,材料SKD11,最佳轉速與近刀量请教

楼主(2011-11-20):
請問各位前輩~有何辦法能用0.2與0.3鑽頭~鑚孔材料SKD11,深度約1.5釐米,時間要在25秒以內~可以給我他的最佳轉速與近刀量嗎~

网友:
高速钢?什么设备上做?加工中心上是拿带涡轮增压提速器的刀柄来加工的。转速不低于25000,切速在30-50左右。还有就是一厘米多加工量25秒我看不怎么可能吧?

网友:
要算刀具的转速和紧给量有两大要素,
1、被切削的材质和硬度
2、切削刀具的材质

楼主:
我現在一孔大約可以30秒完成~可是上面要求可不可以在25秒完成一孔~可以請各位給我一些建議嗎~

网友:
首先是转速提的上去,给你推荐个美福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