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键槽深度怎么标注?请教

楼主(2011-11-20):
工程图中如何实现图片中的键槽深度的标注

楼主:
知道了
按SHIFT就可以了

楼主:
选中标注的尺寸,在左边的标签中打开“引线”标签,选择“最大”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按楼上的试试看吧。

网友:
都是很好的方法,谢谢楼主们分享,我以前都是点一个点的,学习了

网友A:
原来我都是直接标圆心距离的...

补充内容 (2011-11-22 22:25):
为此我今天查了下制图标准,直接标圆心距是错的。可是标了这么久审图的也没有发现,加工的也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键槽标圆心距离是不对的,无法验证尺寸。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直接标注它的深度呢,能讲讲原因么

网友A:
另外问下怎么能标注出楼主图的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下怎么能标注出楼主图的直径

点取要标注的尺寸如下图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58768053/QQ/WinTemp/RichOle/[2WXBZJZK76WBV(QTFWOT1A.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下怎么能标注出楼主图的直径

网友(2013-05-03):
我是直接把引线从中心点拉下去的

网友:
嗯 这个不错还可以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遇到这样的苦恼!谢谢了

网友:
h8什么意思

网友(2013-06-10):
不错,之前我也是在上面点个点再标的。谢谢楼主和各位社友

网友(2014-11-21):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2015-08-01):
我受教了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在“其它”那一栏,最下面有个选“最大”什么什么的

网友(2015-11-11):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都是直接标圆心距离的...

补充内容 (2011-11-22 22:25):

其实不算错,制图标准里只是讲标最外面考虑到测量方便。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图上键槽的标注有点问题,键槽宽度应该有配合公差,若正常配合的话是JS9,另外应该标注对称度要求,不知楼主同不同意

网友(点评):
你可以查一查JS9的公差值,对称度是该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