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米5左右的轴,如何保证同心,转动时不摆动?

楼主(2011-11-20):
本人要加工一条3米5长的轴,中间是长3米2的95×10的无缝管,无缝管要焊接4条长3米2的冷拉料,请问各位大侠如何保证两边轴头的同心,还有整根轴加工出来转动不摆动呢?求高招。

网友:
请上图纸,你的表述让我不能明白

游客

网友(点评):
应该是无缝管两头加轴头吧

网友(2012-12-14):
就是
有道理。
对,应该有个示意图

网友(2011-11-20):
没有听明白。。整个零件总长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
楼上说得对,给个图吧。都不知道要求是多高的,。

游客

网友(2012-04-14):
给图。

网友A(2011-11-21):
总长3.5m,但是后面有两个3.2,搞不明白了的

网友:
径跳,同轴度都没有。。。

网友:
跟刀架起码的0000

网友B(2012-04-14):
经验活,得找老师傅。

网友:
工艺新手,学习中。大哥上图啊

网友:
不好搞啊,热处理一定要搞好,保证刚度

网友(2012-05-18):
楼主,再好上个图。

网友:
在保证尺寸的情况下,粗车两头,再在镗床上分中找中心,<端面中心》再用顶椎精加工,有难度

网友C:
一卡一架打中心孔 顶车留量 掉头找正打中心孔 顶 精车到尺 掉头四爪卡找正顶车 同轴度可保

网友(点评):
顶车都留量 双顶尖精车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要做心轴吗???人家的是无缝钢管

网友:
摆动与否 要看你那四根对称度了

网友:
你这说的什么???

网友:
图纸图纸!!!

网友:
探讨探讨

网友:
瞧瞧  图纸  有什么要求

网友:
顶容易弯,采用拉的方式效果比较好

网友D:
不知道你是说加工还是焊接,我提供一份资料给你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图纸和照片

网友(2012-06-19):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说加工还是焊接,我提供一份资料给你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怎么好像文件被删除,还扣了积分。是不是文件损坏啦呀

网友(2012-07-27):
长3.5m,直径95,远看着就是根面条啊

网友:
中间加上一些支撑与限位装置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
LZ上传一个截面简图,也行,3200的冷料,是什么?电焊还是全焊?在管壁焊冷料可能导致变形。
就算经过加工,两头同轴度比较高,轴一装上去,中间会弯曲(冷料是为了实现某种作用,还是为了增加刚度),两头就翘起

网友:
用什么加工。数车加工。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不是想直升机尾梁及传动轴吧!

网友(2012-09-16):
上个简图

网友:
加水冷却的必须地 机加工之前必须调直 必须配备中心架 和跟刀架 抱跟刀架的时候一定要让那两个爪受力均匀

网友:
两头顶针,鸡心卡,中心架,同心度可保证0.1mm

网友:
精度要求多少啊?没有图纸怎么帮你出主意?

网友:
难度不小,有图吗?

网友:
加工简单的,主要是焊接件的话以后时间久了会变形的!还有转动速度高不高?

网友:
上个图吧  同心度多少都不知道呢?

网友(2012-10-29):
工作转速度多少

网友:
不知其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活,得找老师傅。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3.5米无缝管,无缝管外圆焊接4根冷拉件。一般加工工艺如下:将冷拉件焊接后,无缝管两头也焊接一下,为了打中心孔,放车床上三抓车,打中心孔就不说了,先一夹一顶,车另头无缝管及焊接的冷拉件(转速不能高),然后掉头。如果需要的话,拿去外圆磨。基本可以保证同轴度可以0.05以内。希望我的有用。注解无缝管两头焊接的为辅助工艺用,如影响的话 在切掉

网友(点评):
焊接变形巨大~~

网友:
细长轴外焊接冷拉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总长3.5m,但是后面有两个3.2,搞不明白了的

3.5是长度  3.2是光洁度 我感觉...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焊冷拉料时轴身的弯曲最小。也就是解决不摆的问题。然后同心的问题应该好解决了!

网友:
没看明白, 不过难度挺大的, 你的同轴度要求有多高?

网友:
每天都加工这样的件,不屑说了都,太简单,没难度

网友:
目测有难度

网友:
什么用途呢?按理说刚性这么差的结构加工精度再高有什么用??一用就弯曲了!

网友(2012-12-03):
提问题最好传张图,这样直观也更容易理解,万一说错了也是 害自己丢分吗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你自己的东西都搞不懂 表达不出来 怎么混的/
还有,你是在编工艺吗?

网友:
不明白,请上图说的明白点

网友:
对,找老师傅加工,有图就好了

网友:
此贴要沉? 求真相

网友:
不太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卡一架打中心孔 顶车留量 掉头找正打中心孔 顶 精车到尺 掉头四爪卡找正顶车 同轴度可保

应该可行

网友:
两端顶针,鸡心夹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2013-01-14):
需要V型块定位

网友:
在加工过程中,必须有类似轴承的保持架。  保证不弯曲。  车工老师傅都知道。

网友(2013-02-28):
麻烦你说明现在有的加工机器和你的材质

网友:
关键看你怎么把中心孔打好了

网友:
轴两端用两个固定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来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2013-05-02):
不管是什么,路过

网友:
新手学习来了

网友:
LZ 付个图纸啊

网友:
给力 学学

网友(2013-06-06):
没图纸,表述不清,要车全部轴面吗,还是只车两头,
我做造纸机械的,4m以上的辊子,辊面、两端都能车好
关键是先车好架口,用好中心架

网友:
图附上吧

网友:
轴那么细长,同轴度,高难度啊

网友:
请上图纸,你的表述让我不能明白

网友:
如何车架口

网友:
不好做。细长轴

网友:
来个图纸

网友:
中心孔   车架口   中心架   跟刀架  粗精车或磨削

网友(2013-12-24):
没看到具体的图纸,不好分析啊。中间焊的四根无缝管的位置度怎么样。两端余量是多少??
最主要的是看你怎么在中间架中心架了。需要一个过渡夹具。。

网友:
没看到具体的图纸,不好分析啊。中间焊的四根无缝管的位置度怎么样。两端余量是多少??
: J8 D+ g6 R% }7 P最主要的是看你怎么在中间架中心架了。需要一个过渡夹具。。

网友:
精度要求是多少??3.5米的轴同轴度0.15都算很好的了。你的要求呢??

网友:
精度高低,轴粗细没有说明;是否考虑磨?

网友:
上图纸啊

网友(2014-04-07):
表示没有读懂题!

网友:
无缝钢管?壁厚?做完估计就弯了,还轴心,我看没戏

网友:
用两个中心架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4-05-20):
还要看粗细吧,细了真心不好加工了

网友:
上图啊,看不懂

网友:
加工时用中心架和顶针必须的,或者跟刀架加顶针。

网友:
找双主轴车床加工。

网友:
弄不明白了

网友:
不好保证!有没有图纸  研究研究

网友(2014-07-22):
先粗车定位焊接,再加工即可

网友(2014-08-28):
安实际看加工装方何实现

网友:
这个东西我干过,先车出中间的管子来,然后焊上头子,中心架子架着车好的管子做中心孔,然后死顶尖顶着车头子,差不多能同心到10丝。工艺就是这样你自己参考。在修正一下。6 k% d; l* b3 `# N

网友(2014-11-24):
加工尺寸和形位公差一般的细长轴工艺己经很成熟,问题是楼主的要求不明确,也一直没上图,这不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吗?鄙视这种人

网友:
把图弄上来

网友:
怎么保证,难度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是长度  3.2是光洁度 我感觉...

真心没太明白题意

网友:
通过减去材料的办法,压缩机中的阳转子就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