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网状怎么加工最快?

楼主(2011-11-20):
内孔网状怎么加工最快?内孔80mm,网纹间距4mm,长度90mm,可否用滚压加工或者滚丝机加工?恳求大虾们给点指点.

网友:
像汽车空气滤蕊一样。

网友A:
网格的作用是什么。。。对网格尺寸的要求很严格嘛?我想如果只轴孔配合该不是为了减少摩擦以及储油润滑吧。。。或者像楼上说中间装的是滤芯之类的。。。电火花可否达到。。。由此联想化学腐蚀能否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格的作用是什么。。。对网格尺寸的要求很严格嘛?我想如果只轴孔配合该不是为了减少摩擦以及储油润滑吧。 ...

网格是油槽,均匀分布于内孔。现在用车加工做,只是速度较慢,想改进一下,提高速度。

网友:
为什么不先冲压再对焊呢,是厚度的关系吗?

网友:
滚压时,径向力过大,加工内孔,估计滚花刀强度不够

网友B:
能否买成品的网板卷园,有必要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买成品的网板卷园,有必要再焊接。

工件毛坯是锻压件,现在是先车再加工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格是油槽,均匀分布于内孔。现在用车加工做,只是速度较慢,想改进一下,提高速度。

我想知道车。。怎么加工的???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件毛坯是锻压件,现在是先车再加工网。

工件毛坯为锻压件。。。是不是网格在锻压的时候就锻压进去啦。。。然后再车内孔的时候车刀磨损可能严重些吧。。。

网友:
80毫米的话不知道有没有角向动力铣头能不能做到这么小的,应该有一定难度,不过做出出来也不是太难,那个效率比车刀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毛坯为锻压件。。。是不是网格在锻压的时候就锻压进去啦。。。然后再车内孔的时候车刀磨损可能严重些 ...

網格是車出來的,鍛壓出來只是一套子。就是目前覺得加工速度較慢,想改進一下工藝,提高點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格是車出來的,鍛壓出來只是一套子。就是目前覺得加工速度較慢,想改進一下工藝,提高點效率。

车出来的,不过要专机的,你们也做这个?福建的厂家么

网友D:
搞台数控车会快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出来的,不过要专机的,你们也做这个?福建的厂家么

这斗轴套现在是用数控车出来的,不是专机。泉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台数控车会快一点的。

目前就是用数控在做。

网友(2012-02-18):
引用 楼主:
網格是車出來的,鍛壓出來只是一套子。就是目前覺得加工速度較慢,想改進一下工藝,提高點效率。

为什么不用管材那?42crmo的管材有的

网友:
工件孔径80厚度90吗?那应该可以滚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