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铁路路轨的问题

楼主(2011-11-20):
就是铁路运输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在交叉路口,有时候有大货车要通过 请问下但大货车经过时 对路轨的影响大不  ?如果大的话,改怎么做?谢谢

网友:
影响不大,因为轮胎与钢轨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压力小,另外钢轨平面与两边的路面平齐,这样也没有横向力冲击

网友:
呵呵呵,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谢谢楼上的讲解~

网友(2012-03-18):
这影响大还了得啊,会脱轨的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