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称重量问题

楼主(2011-11-20):
     定义密度后生成的质量报表(如图)怎么看啊 。这到底是多重啊?通俗一点,多少千克?

网友A:
0.213686千克  e+5就是10的五次方

网友B:
楼主的报表咋弄出来的啊?
我见过别人是直接测量的。自己不会。
PRO/e中的单位就像2楼说的eN就是10的n次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13686千克  e+5就是10的五次方

社友的图像好像是做的有限元分析的疲劳分析。不知是不是?

网友C:
把单位该为    MMKS   就好了  可以看到公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单位该为    MMKS   就好了  可以看到公斤了

哦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社友的图像好像是做的有限元分析的疲劳分析。不知是不是?

不是 就是定义“质量属性”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报表咋弄出来的啊?
我见过别人是直接测量的。自己不会。
PRO/e中的单位就像2楼说的eN就是10的n次方 ...

是在【编辑】【设置】【质量属性】定义密度后点生成报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社友的图像好像是做的有限元分析的疲劳分析。不知是不是?

这个属性分析是质量的,相关重心及重量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性分析是质量的,相关重心及重量参数。

能否给点这方面的资料,小弟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