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制作弹簧和接触的使用求助

楼主(2011-11-20):
各位大侠注意圈出的区别。做动画时加入接触和弹簧,在motion分析就亮着,生成动画时,弹簧和接触功能起作用;而在动画里就暗了,也就生成不了想要的动画。现在我要做动画,要加入弹簧和接触两项功能,请指教。

楼主:
大家救救我吧,看了顶下也行。

网友:
路过看看,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如果是2010版以上看下教程,有讲解的。慢慢看,对软件使用有帮助。

楼主:
我知道了,这两项功能只能在motion分析 下使用。他有提示的,当时我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010版以上看下教程,有讲解的。慢慢看,对软件使用有帮助。

对,教程很有用,谢谢。

网友:
我也不会整,看教程也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安装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