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定时自动打铃器

楼主(2011-11-20):
DIY定时自动打铃器
  我厂为了搞好军事化管理,在每个厂房安装了电铃。按厂规定的休息时间打铃提示。安装这套装置需要一个定时自动控制电铃开启的装置。厂子安排我负责完成这套装置。我接下任务打算自行设计一套定时打铃器,我的设计方案得到厂领导批准后,我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一周之内完成。
  在20111120日制作完成了定时自动打铃器,我利用单片机技术计时产生秒信号首先完成了数字电子钟,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继电器并通过软件实现了定时控制继电器。最后加入了键盘可以调整走时时间和设置多个定时时间。做到这里遇到一个问题,我是采用市电220v变压整流给单片机板供电的,如果突然停电就会丢失走时时钟和设置数据,所以一定要保证供电连续性。我想了一个办法如果停电时采用备用电池供电,停电时它们切换供电在切换过程中加入了10000uf的大电容解决了在切换过程中断电现象。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我需要面对问题去解决遇到的难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好机会。制作中有苦有乐,我将制作方法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下面是我的小型实验室
制作过程:20111115日,我走进我的小角落小型实验室,找出了51单片机开发板,打开电脑开始写程序,忙了一天写好了单片机数字电子钟。这套装置的核心就是电子钟,所以首先要制作出数字电子钟。然后在数字钟程序基础上加入了几条语句就可以按编写的时间控制继电器闭合触点了,很简单吧!通过计算机设定调整时间设置定时时间可不行,下一步要加入键盘,通过键盘调整走时时间和设置定时时间。图上面的三个按钮分别为设置键,小时调整键,分钟调整键。第二天完成了键盘调整函数模块程序编写,可以在一天中多了时间段控制电铃响起。一步一步的调试改进完成了自动打铃器,在喜悦中新问题来了,打铃器工作了一天后出现了走时误差,经过9个小时就会出现60秒的误差。我开始尝试了各种方法解决误差问题,采用自动调整法比较有效果,实验测出产生1秒误差所需用的时间,然后通过程序每过一段时间就将秒变量自动加1或是减1来清除误差。在电源供电方面考虑实际情况需用改进。单片机正常工作必须保证电能连续性。如果一旦停电数据将会丢失,所以要加入备用电池当停电时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我将继电器接到变压器输出端,如果市电有电时继电器得电工作,停电时继电器失电,通过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控制市电和电池切换,在供应电源输出端加入10000uf大电容起到市电和电池切换瞬间断电现象。电源电路中加入了一只光耦输出端送往单片机它起到判断何种方式供电,如果电池供电单片机板上面的数码管关闭以节省电能。
  下面有电源部分电路原理图,单片机部分电路原理图,实物图和单片机c51程序。

网友A:
其实对于定时打铃的办法很多。比如管理体系健全的企业一般各个车间和部门都会安装广播系统的。利用这个系统,在办公电脑上装个定时播放音乐的软件,定时播放铃声即可。且电脑的时钟是可以联网校准的。更不怕断电产生时钟混乱。基本就是零投入。

楼主:
下面是自动打铃器c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shum P1  //数码
#define saom P2 //数码扫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DATA_7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hour=0,min=0,sec=0,tauto=0;                  //时 分 秒
uchar x=8,y=0,g=11,f=55,o=16,p=30;                             //x是定时1小时设定值 y是定时1分设定值
uchar deda=0;
uchar code xsjsbb[60];
bit d_05s=0;
uchar set=0;
/*-----------------------走时函数--------------------------*/
void init_timer()
{
  TMOD=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IE=0x82;
  TR0=1;
}
/*-----------------------5ms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0_srv(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deda++ ;
}
/*----------------------时,分,秒单元及走时单元转换-------------------------*/
void conv()
{
if(deda<=100)d_05s=0;
else d_05s=1;
if(deda>=200){sec++;deda=0;}
if(sec==60){min++;tauto++;sec=0;}
if(tauto==9){sec=sec+1;tauto=0;}                       //自动调时没过9分钟(tauto=9)秒变量sec自增1
if(min==60){hour++;min=0;}
if(hour==24){hour=0;}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模块
{char e,scan;
if(deda<=100)P3_4=0; else P3_4=1;
if(hour==x)a=1; else a=0;                     //定时设定值xy gf op
if(min==y)b=1; else b=0;
if(sec==2)c=1; else c=0;
if(a&b&c) P0_3=0; else P0_3=1;
if(hour==g)la=1; else la=0;
if(min==f)lb=1; else lb=0;
if(sec==2)lc=1; else lc=0;
if(la&lb&lc) P0_3=0; else P0_3=1;
if(hour==o)ia=1; else ia=0;
if(min==p)ib=1; else ib=0;
if(sec==2)ic=1; else ic=0;
if(ia&ib&ic) P0_3=0; else P0_3=1;
disp[3]=hour/10;
disp[2]=hour%10;
disp[1]=min/10;
disp[0]=min%10;
P1=0xff;
scan=0xef;
for(e=0;e<4;e++)
{
shum=0xff;
saom=scan;
if(P3_6==0)
  {
    if(d_05s==1)
    {if(e==2)P1_7=0;else P1_7=1;}
  }
  else {if(e==2) P1_7=1;}
if(P3_6==0)
            P1=DATA_7SEG[disp[e]];
else       P1=0xff;
delay(4);
scan>>=1;
}
}
/*-------------------调整走时时间函数部分------------------------*/
void set_time()
{uchar m;
if(P3_1==0)delay(1);
if(P3_1==0)hour++;
F1:if(P3_1==0)goto F1;
if(hour==24)hour=0;
for(m=0;m<30;m++)
  {
   display();
  if(d_05s==1)P2_7=0;
  else P2_7=1;
   delay(1);
  }
if(P3_0==0)delay(1);
if(P3_0==0)min++;
F2:if(P3_0==0)goto F2;
if(min==60)min=0;
for(m=0;m<30;m++)
  {
   display();
   if(d_05s==1)P2_7=0;
   else P2_7=1;
   delay(1);
  }
}
}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是自动打铃器c程序
#include#define shum P1  //数码#define saom P2 //数码扫描#define uchar unsign ...

void set_t1()
{
uchar m;
if(P3_1==0)delay(1);
if(P3_1==0)x++;
F1:if(P3_1==0)goto F1;
if(x==24)x=0;
if(P3_0==0)delay(1);
if(P3_0==0)y++;
F2:if(P3_0==0)goto F2;
if(y==60)y=0;
for(m=0;m<30;m++)
  {
     char e,scan;
     tdisp[4]=1;
     tdisp[3]=x/10;
     tdisp[2]=x%10;
     tdisp[1]=y/10;
     tdisp[0]=y%10;
     P1=0xff;
     scan=0xef;
     for(e=0;e<5;e++)
     {
     shum=0xff;
     saom=scan;

     P1=DATA_7SEG[tdisp[e]];
     delay(4);
     scan>>=1;
     }
   delay(1);
  }
}
void set_t2()
{
uchar m;
if(P3_1==0)delay(1);
if(P3_1==0)g++;
F1:if(P3_1==0)goto F1;
if(g==24)g=0;
if(P3_0==0)delay(1);
if(P3_0==0)f++;
F2:if(P3_0==0)goto F2;
if(f==60)f=0;
for(m=0;m<30;m++)
  {
     char e,scan;
     tdisp[4]=2;
     tdisp[3]=g/10;
     tdisp[2]=g%10;
     tdisp[1]=f/10;
     tdisp[0]=f%10;
     P1=0xff;
     scan=0xef;
     for(e=0;e<5;e++)
     {
     shum=0xff;
     saom=scan;

     P1=DATA_7SEG[tdisp[e]];
     delay(4);
     scan>>=1;
     }
   delay(1);
  }
}
void set_t3()
{
uchar m;
if(P3_1==0)delay(1);
if(P3_1==0)o++;
F1:if(P3_1==0)goto F1;
if(o==24)o=0;
if(P3_0==0)delay(1);
if(P3_0==0)p++;
F2:if(P3_0==0)goto F2;
if(p==60)p=0;
for(m=0;m<30;m++)
  {
     char e,scan;
     tdisp[4]=3;
     tdisp[3]=o/10;
     tdisp[2]=o%10;
     tdisp[1]=p/10;
     tdisp[0]=p%10;
     P1=0xff;
     scan=0xef;
     for(e=0;e<5;e++)
     {
     shum=0xff;
     saom=scan;

     P1=DATA_7SEG[tdisp[e]];
     delay(4);
     scan>>=1;
     }
   delay(1);
  }
}
/*-------------------按键扫描及延时等函数部分-------------------------*/
/*--------走时时间程序函数--------*/
void time()
{
  conv();
  display();
}
/*--------扫描按键函数--------*/
void scan_key()
{
delay(1);
if(P3_2==0)set++;
if(set>=5)set=0;
if(set==1)flag=0x55;
F0:if(P3_2==0)goto F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j<k;i++)
  {
   for(j=0;j<121;j++);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timer();
while(1)
{if(P3_2==0)scan_key();
switch(set)
{
  case 0:time(); break;
  case 1:set_time();break;
  case 2:set_t1();break;
  case 3:set_t2();break;
  case 4:set_t3();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
  打铃器还要自制啊!!!浪费时间,直接买一个,都是现成的,而且很便宜!

网友B:
严重不懂为啥要自己做,廉价的现成东西不用?

网友:
精神可嘉,认真钻研,工作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有时候不以金钱论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不懂为啥要自己做,廉价的现成东西不用?

我喜欢电子制作,将擅长的单片机技术应用到单位多好了,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会遇到问题从中会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点评):
以学习为目的的另当别论

网友C:
有时间自己做也好啊,我可还不会做

网友D:
1五湖四海1 友好!
.
学习是需要有载体的!就这样一个小项目接着一个小项目的走下去,路肯定是对的.。
在你的身上,好象看到了我几十年前的影子。
别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小项目!每当你“被迫”接受一项硬性任务时,就“逼迫你强制性的学习”一大堆与该项目有关的技能。
这种“被迫”、“强制”的学习机会非常难得,其会有效的解决你学习中的惰性!
当一个项目完成后,你就会发现,你又多了一项或几项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你做过的小项目多起来以后,积累也就多了起来,你就有能力将这些技能串联起来,就能迎接大项目的挑战。
.
不信你看下面的链接,当别人还在为一个问题苦苦想办法的时候,你却能轻而一举的信手拈来。
.
syw    11-11-21  01:47
.

哪位大侠会三个月后 PLC自动锁住( 催款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251&extra=page%3D1&page=2

.

.

网友(点评):
前辈的观点,我深有体会。我现在掌握的机械、电器知识,基本上都从实践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对于定时打铃的办法很多。比如管理体系健全的企业一般各个车间和部门都会安装广播系统的。利用这个系统 ...

我在飞 你好:
  的确实现定时打铃的方法很多,这种方法是好但不适合我厂,我厂缺少办公电脑无法安装定时软件购买的打铃器缺少个性化功能不如自制一个打铃器,而且在制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了不少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五湖四海1 友好!
.
学习是需要有载体的!就这样一个小项目接着一个小项目的走下去,路肯定是对的.。

syw开门造车 你好:
  谢谢孙老师您对我制作小项目的支持,确实我每做成功一个小项目都会掌握与项目相关的技能。这次制作中遇到了走时误差问题9个小时就出现60秒的误差,我尝试着各种方法去解决,最后利用自动调整法清除了走时误差。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从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网友(2012-01-05):
楼主可以尝试加上专业的时钟芯片来提高精度,况且价格不贵。看到楼主桌子上的《电子制作》啦。

网友:
不错,单片机学了都忘关了

网友:
你表现非常好

网友:
路过………………蹭点积分

网友:
51  很亲切啊  不过有点浪费

网友:
原来一个自动打铃也这么麻烦呀

网友(2012-03-31):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羡慕不已...

网友:
不错,精神可嘉

网友:
既然要军事化管理,干脆有人到点了在车间门口吹号算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精神可嘉!

网友:
不错,可惜我不会,我以前工厂就直接用时控开关来控制电铃。。。简单,实用,

网友(2012-05-07):
引用 楼主:
我喜欢电子制作,将擅长的单片机技术应用到单位多好了,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会遇到问题从中会学到很多东西。

支持楼主 好样的

网友(2014-06-18):
如果不需要太准时,而且是固定时间的话,凸轮行不行?

网友:
单片机写程序需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2015-04-17):
太牛了,如何编程那些代码?

楼主:
用keill开发环境编写51程序代码,编译后用烧写器下载到单片机中运行。

网友(2015-05-29):
在实践中学习,赞一个

网友(2015-08-11):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自己做也好啊,我可还不会做

精神可嘉,现在会用的人很多,会动手制作的人太少了

网友:
加油,几十块钱东西。花那么多时间。干点别的

网友(2017-03-25):
70块钱都不用,买个定时开关,14组时间设置。按照你这个套路,完全可以满足,没有必要自己搞嘛,不过,值得学习!

网友:
钻研精神很好,可用来练手,提升设计水平

网友:
太牛了,膜拜!我想给鱼缸做一个自动定时的东西可惜没有楼主这么强大能力!东西自己做虽然费力不比买的便宜,但是拥有这个打铃期,楼主经历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其中的快乐远非一个“购得”的成就感可比。

网友(2017-04-26):
厉害了,我的神

楼主:
谢谢你的夸奖,这是兴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