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3通释放阀,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阀?请教

楼主(2011-11-21):
请问:2位3通释放阀,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阀

网友:
水龙头相当于2位2通,想想三通管就知道了。

网友:
通俗的说这个阀有两个控制位置,三个接口,一个是进气口,另两个是控制位的接口

网友:
那电磁阀举例。P是进气。A是出气。P上有个R排气.没通电。R,A是通的。给电。P,A通。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谢谢你了,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