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上如何编程加工NPT1/4-18的锥管螺纹?

楼主(2011-11-21):
请问各位大侠:
Brother上如何编程加工NPT1/4-18的锥管螺纹?急忘回复!叩谢!

网友:
板牙丝锥上去不就完事了么。走个G84螺纹攻丝。

网友:
这个兄弟数控系统还真没接触过,坐等高手啊

楼主:
哈哈哈,我是来充当拥护者的!谢谢大家的不吝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
这个是内螺纹,我用的是单齿的铣牙刀。
谢谢!

网友:
牙刀没用过,只知道是要三轴插补的。回头翻下欧士机的刀具手册上,记得上面有关于牙刀加工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