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盘正反转怎么判别?请教

楼主(2011-11-21):
哪位大侠知道铣刀盘正反转怎么判别?

网友:
管它怎么判别,只要刀具按正常切削就是正转,也就是用切削刃先接触工件,反之就是反转。

网友:
数控车床主轴正反转的判定方法:
后置刀架机床:从尾座端往主轴端看顺时针方向为正转,逆时针方向为反转。
前置刀架机床:从尾座端往主轴端看逆时针方向为正转,顺时针方向为反转。
数控铣主轴转向方法:
从某一坐标系的正方向往负方向看顺时针是正转,反之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