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与伺服电机实现精确位置控制

楼主(2011-11-21):
请教,伺服系统与伺服电机实现精确位置控制。

网友:
富士Smart系列伺服电机内置定位功能,无需购置定位单元及定位专用附件即可实现精确位置控制.

网友:
哪一家的伺服都行,一般要求都能满足

网友:
又没有说在什么场合用的,要实现怎么样的一个定位,要求是什么,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