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平铝板的平行度、平面度达到哪个要求

楼主(2011-11-21):
各位,请问超平铝板的平行度、平面度是达到哪个要求啊?它是怎么达到的?有经过磨的不?一个1500X500X20的板要求平行度0.1,直接用超平板可以不?期待解答!

网友:
看看MIC-6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一个1500X500X20的板要求平行度0.1,
直接用超平板
估计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市面上卖的超平铝板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即是什么样的板才叫超平铝板?其与普通铝板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补充一点:我如果用25厚的普通板铣达到20的平面与直接用20厚的超平铝板哪个优?因为用25铣的话,板也会产生变形。还有磨床磨的话是不是肯定比超平铝板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4-10-15):
神户制钢的5052H112可以达到要求QQ52367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