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1-11-21):
请教各位,图中的直径为1的孔怎么加工? 批量大,有几万个产品,材料为40Cr

补充内容 (2011-11-22 09:03):
孔的要求不严,没有公差要求, 横向尺寸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钻头容易断,还有钻穿后内表面的毛刺问题

网友:
电火花加工是否可以呢?

网友:
激光加工,应该还可以

网友:
有办法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用电子束加工,就是机器成本超高国外进口的设备600W--2500W RMB
外加工的成本应该也比较高

网友:
这个孔需要公差吗?精度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不是很懂这些,帮不了了你啦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话直接用宝玛的打孔机加工吧

网友:
做一个方的,当中线切割也好,车也行,能把工件放进去就行,在平面上相应位置打孔,做一个有斜面的转套淬火(斜面最好和园面般配)

网友(点评):
好办法,就是做个夹具,这样可以用钻床钻了。

网友(点评):
做机械的就是要多学习。

网友:
做个工装钻模 直接钻就行 不难的 呵呵 要不要外协呀

网友:
做钻模,钻孔,就是毛刺是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孔的距离尺寸,距离尺寸严不严啊,孔的粗糙度多少啊,怎么说怎么加工啊,没法确定什么设备呀
在台钻上钻的话,得做个钻模,不然的话孔容易跑偏,还有可能钻头断啦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孔的要求不严,没有公差要求, 横向尺寸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钻头容易断,还有钻穿后内表面的毛刺问题

网友:
今天路过学习下了!!!

网友:
入过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孔的要求不严,没有公差要求, 横向尺寸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钻头容易断,还有钻穿后内表面的毛 ...

是可以做个夹具,这样钻的时候就不会断钻头了。不过里面毛刺还是要想法处理的。

网友:
先用铣刀铣个小平面在钻,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小孔穿丝机可以加工,有直径1个的丝

网友:
打孔应该好控制,也不知道你的活有多长,找个钢筋条磨成錾子型的在管内推动几下就没啥毛刺了,这些小孔应该是排气或漏水用的,没啥重要性。

网友:
做个工装直接打出来。

网友:
毛刺弄个小锉打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做个工装,上钻床应该可行,就不知道打钻头不

网友:
这样的孔用加工时存在斜面,钻头受力不均,当然容易断了,设计一个夹具定位不就行了。不过这个孔太小了……

网友:
用水刀也可以,不过需要上设备

网友:
  批量活,得设计工装,这类的活我们成年累月的干,加工工艺很成熟。做一个带钻模的组合夹具,弹簧夹涨夹内孔,这类夹具结构简单,装夹准确迅速,即可钻你这种位置的偏孔,也可钻等分或不等分的位置孔,也能钻各种角度的斜孔。效率也很高,不过考虑这种小孔速度会慢一些,一班能干个500来件就不错了。
  去毛刺如距口部不远可用圆锉刀去,如较远,可用一把合适的钻柄或车一个圆棒淬火头部磨齐穿孔而过去毛刺。

网友:
正好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学习了,万能的论坛啊

网友:
孔太小了,不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
电火花可以吧,相对而言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
需要做两个工装 分两道序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减少钻头折断

网友:
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在加工中心上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如果量多就做工装,如果量少就直接电穿。

网友:
可以做一专用的夹具,内表面的毛刺有抛光机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