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零件实例号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1):
如图所示,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装入的零件删除之后,后装的零件实例号就不是连续的了,这带来一些不方便,请问如何调整这些零件的实例号?求指教。

楼主:
查到一个方法:删掉编号不对的零件,重启solidworks,重新装配。 不过这个有点过于麻烦了,所有的配合关系都得重新整。

网友:
没研究过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搞定

网友:
这问题没仔细研究过,不连续也就忽略了。会有一点麻烦,但是不太大。

网友(点评):
问题虽然不大,但是统计个零件数都怪不爽的~~~

网友A(2012-02-24):
关闭SW,更改实例号不连续的文件名,重新打开装配体,按提示找相关文件,保存;
再关闭SW,改回文件名,再打开装配体,按提示找相关文件,保存,OK。
就是麻烦点,不过应该比重新装配要快。

网友:
这个问题平时也没有太注意

网友:
可以在工程图里面手动改嘛

网友:
你要知道它的数量,生成材料明细表不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2012-03-27):
看来你也是有点完美主义的那种吧
其实吧,我是有点强迫症的意思,看着零件实例号不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SW,更改实例号不连续的文件名,重新打开装配体,按提示找相关文件,保存;
再关闭SW,改回文件名,再 ...

你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可行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