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套太松,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2011-11-21):
电机的定子铁心与机座是热套的,转子在运转的时候会带动定子铁心有位置移动,应该是热套余量不够,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事前还是事后啊
事前的话,公差估计要重新调整
事后的话,能不能在适当位置点焊

网友B:
怎么移动的,周向,轴向?移动了多少?过盈量设计的是多少?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C:
如果机座可焊接,焊接几段。如果不能焊接,可以打螺纹孔用螺钉拧紧定子。

网友:
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前还是事后啊
事前的话,公差估计要重新调整
事后的话,能不能在适当位置点焊

是事后,电机的转矩有550Nm,点焊的话,只能点焊一边,这样可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座可焊接,焊接几段。如果不能焊接,可以打螺纹孔用螺钉拧紧定子。

机座里面有水道,钻螺孔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移动的,周向,轴向?移动了多少?过盈量设计的是多少?能否详细说一下

周向移动,只要有移动检测的数据就不准,设计的时候过盈量是足够的,但是机座加工的时候偏大了,没检测出来就热套了,能不能有补救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向移动,只要有移动检测的数据就不准,设计的时候过盈量是足够的,但是机座加工的时候偏大了,没检测出 ...

这种方式行么?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了。。 我做的很多镶套的  就是打的   其缝螺丝(读音)。。做固定的。。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下,是“骑缝螺钉”,呵呵

网友:
   其实我没理解 明白楼主  热套 想表达的意思 ,

    我姑且理解 热套的话   就是已经紧配,  套是加热以后  套上去的。  然后现在松动。

     一般打两个 螺丝。    可以低孔打小点攻丝。  怕松的话 多打两个孔 攻丝。

网友:
定子内有水冷。那可以在两端端板上进行焊接。就是可能空间比较小,注意每次焊接少点,不要影响电机的绕组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行么?

这个放两三个应该可以的。